楼主(2023-06-29):
这种这种内部原理是怎么实现变化的,如果调到中间会怎么样
这种这种内部原理是怎么实现变化的,如果调到中间会怎么样

网友A:
这就是一个转换开关~亮通-暗通
打到中间有三种可能~亮通-暗通-无输出
这样淘气的孩子这样做

网友B:
你有实物都不肯试试?常开常闭之间看心情切换

网友C:
有实物的话,拆开看一下,那个小旋钮是电位器还是开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实物的话,拆开看一下,那个小旋钮是电位器还是开关
上边的是电位器~跳感应
下边画框的是开关

网友D:
上面是调灵敏度,圈中的这个是动作选择开关,也就是选入光时动作还是遮光了动作;不管你放在任何位置,总是只有一种模式,就是看你的位置有没过临界点;

网友E:
这不就一个开关吗?还用想这么多?0或1的状态

网友F:
光电开关的状态选择

网友G:
我跟客户说,乱调会像煤气一样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