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6-30):
不管连接不连接plc
触摸屏上面放个位开关 操作都可以通断的。

网友A:
是的
位开关操作~如果操作显示通地址
具体还要看位开关属性

网友B:
mcgs的屏是这样,很多屏也都这样,西门子的不这样。

楼主:
正常的一般是显示通讯不上。这样的话不好区分是否通讯成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的一般是显示通讯不上。这样的话不好区分是否通讯成功了
要显示通讯错误,要自己组态,它会提示代码,0是正确,其他是错误,那类错误要查帮助,或你编脚本显示出来。

网友C:
你可以做一个提示,显示通讯是否正常!很简单的!

网友D:
可以做通讯提示呀

楼主:
和欧姆龙以前剩下的CPM2AE通讯 成功了。先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