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1):
西门子200Smart Modbus RTU串口通讯

 手头上正好有西门子200smart PLC及数码管,趁目前稍有空闲时间,一直想着做做它们之间的串口通讯测试。通过数码管显示温度转速电压数字等参数(触摸屏成本太高)

电气设备:200Smart+LED数码管

主机:西门子200smart

从机:LED数码管显示屏

测试功能:

 通过I0.0触发显示西门子200Smart 的VD100内的数据内容(VD100+1)

设备数码管寄存器地址(0x00)对应PLC地址40001

设备数码管寄存器地址(0x10)对应PLC地址40017

设备数码管寄存器地址(0x20)对应PLC地址40033

 西门子200smart编程思路:

 1.设置好串口参数,通过485将PLC串口数据传送至串口调试软件(显示PLC数据)

 2.熟悉LED数码管显示屏设备寄存器地址功能(用串口软件下发数据到数码管)

 3.修改PLC下发指令寄存器地址+字节长度

 4.如果显示不正常或不显示,可用调试软件确认数据波特率是否正常(或找厂家确认数据协议)

网友A:
这种用过好几个厂家的、后来用了个可云和ONEBUS的都还不错还可以主站从站切换

网友B:
读数据不太方便。很多国产品牌的可以一直读。

网友C:
采用西门子PLC,通过RS485接口,采用MODBUS RTU协议传输数据,直接在LED屏上实时刷新显示

网友D(2023-12-18):
样做挺好的,起个显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