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1):
还有其他电压的电瓶,在什么区间才算有电。

网友A:
12V铅酸电池最高充满电压是14.4V,不低于10.5V还是可以使用,正常使用电压是12.8V,长期欠电压使用会缩短电池寿命。

网友B:
有时候也存在虚电。电压正常,但是一带负载就没电了。

网友C:
有专测铅酸电池的容量表;

网友D:
主要看额定电流下的电压,不带负载的有可能是虚电压

网友E:
正负短接,没有火花,就是没有电了,一般不要这样试。

网友F:
汽车经常短途使用,再加上不经常跑,电瓶很难充满
当着车困难,或灯光发暗,喇叭没以前响,就不要试图再着车了,外搭应急电源吧
说到此时电瓶电压,可能不到10V,再按2下喇叭,或开下大灯都不到9V
用【全智能电瓶充电器】修复功能充电,电瓶又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经常短途使用,再加上不经常跑,电瓶很难充满
当着车困难,或灯光发暗,喇叭没以前响,就不要试图再着车了,外搭应急电源吧
说到此时电瓶电压,可能不到10V,再按2下喇叭,或开下大灯都不到9V
用【全智能电瓶充电器】修复功能充电,电瓶又杠杠的
好像是广告啊

网友G:
简易的电池测试仪也就十几块,好的也就80来块,工厂里面有几台电池动力叉车,买个测试仪,很好判断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汽车经常短途使用,再加上不经常跑,电瓶很难充满
当着车困难,或灯光发暗,喇叭没以前响,就不要试图再着车了,外搭应急电源吧
说到此时电瓶电压,可能不到10V,再按2下喇叭,或开下大灯都不到9V
用【全智能电瓶充电器】修复功能充电,电瓶又杠杠的
好像是广告啊
显然先生没有过类似经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正负短接,没有火花,就是没有电了,一般不要这样试。
我也是这么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负短接,没有火花,就是没有电了,一般不要这样试。
不用,量了电压,还剩十多伏特。

网友F:
对于汽车,低于10伏基本不能启动,10.5伏左右看运气~与气温,自动车是P挡还是N挡,热车还是停了多天的凉车有关
10.8伏以上,除了冬季还没遇到打不着车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