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FI更换功放机

楼主(2023-07-02):
原来的功放机 低频不足 更换了新的甲类功放机 , 还是独立的后级 只是重量太重了 整个包装重140多斤
准备了一副白手套 放在箱子里面
开箱
巨大的散热片
双线分音的接口(提供了专门的低音接口)

楼主:
把机架横梁位置调整一下 摆放上
设备安装后

楼主:
信号线 使用日本的欧亚德 与日本古河插头
前级与音源 解码器 电源线采用 大主流电源线,隔离牛与功放机采用 古河电源线

楼主:
更换功放机后 来一段人声 (手机录像 视频太大 上传B站 可以听听)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g4y1A74z/
更换功放机后 来一段古典 (手机录像 视频太大 上传B站 可以听听)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u411b79h/

楼主:
回顾一下 前后经历了很多次升级,但是比较大的变化升级 只有6次具体如下:
第一次设备(听了一下 设备调试各种问题 各种BUG 当然价格也便宜) 只能是退货

楼主:
第二次设备(使用了 品牌解码器与进口组装单元)

楼主:
第三次设备(滤波器进行了更换串联与测试)

楼主:
第四次设备(电源隔离牛进行串联与测试)

楼主:
第五次设备(功放机更换与测试)

楼主:
第六次调整 线材
(电源线K佬4代)
电源线更换为大主流与古河
信号线更换为欧亚德信号线

网友A:
没看出是什么功放,也就听个响

网友B:
再搞几个立体音箱,就是录音棚音质了

网友C:
低频不足,不一定是功放问题,也可能是音箱的问题,或者是音箱的分频器问题,一台皇冠900去推你的那对音箱一点压力都没有,不要看皇冠900是AB类,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去推15寸200W的低音炮一点压力都没有,如果你要高转换效率的喇叭单元,你可以考虑用汝磁的喇叭单元,效果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低频不足,不一定是功放问题,也可能是音箱的问题,或者是音箱的分频器问题,一台皇冠900去推你的那对音箱一点压力都没有,不要看皇冠900是AB类,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去推15寸200W的低音炮一点压力都没有,如果你要高转换效率的喇叭单元,你可以考虑用汝磁的喇叭单元,效果好
楼上楼下没有意见吗?这么大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低频不足,不一定是功放问题,也可能是音箱的问题,或者是音箱的分频器问题,一台皇冠900去推你的那对音箱一点压力都没有,不要看皇冠900是AB类,但在实际应用当中,去推15寸200W的低音炮一点压力都没有,如果你要高转换效率的喇叭单元,你可以考虑用汝磁的喇叭单元,效果好
楼上楼下没有意见吗?这么大功率?
这么好的设备,不该有个小院子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楼主话,在音响系统设计上,有个概念叫储备功率,专门应对的场合是低频的重现
举个例子,一对铁三角的耳机,功率没多少吧,但你要重现全频效果,你的推动储备功率需要约15W,当然功放机开到最大也是会失真的,只是失真的表现和原因不同
功放机有那个功率,但不是要你开到最大,题目中提出的是低频响应的问题,所以是针对低频响应讨论

网友F:
第一,好有钱;第二,好有时间;第三,好有精力;第四,居然还有爱好·········羡慕N次方

网友G:
看的我眼红了啊

网友H:
这么大机器有多大功率?

网友I:
有情怀,有信仰,有希望,有理想,有追求,有行动。。。

网友J:
发烧者的天堂!!!

网友K:
这年头,发烧友都少了

楼主:
放一下实际效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