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西门子AOP面板就是报废了吗?还有救吗?

楼主(2023-07-02):
变频器是消防供水的,西门子AOP的高级面板,这个面板内置一个3v的纽扣电池,因为长时间变频器没有送电,面板里面的纽扣电池也没有电了,今天上电显示缺少语言块,无法使用了,问一下各位老师,这种情况是面板报废了吗?只能发西门子维修吗,西门子维修烧程序的话得多少钱?因为我手里还有一个全新的AOP面板,我是这样想的,自己能不能把新AOP面板的存储程序拷出来,然后再烧到这个旧的面板中,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或是谁会维修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之前拿着装装到机器上不会用,要不是看您的帖子,还不知这个居然还有电池。

网友B:
找个正常的,拷数据吧

网友C:
这么重要的东西没有使用闪存?
看看说明书,或咨询西家,这是不是个专用程序

楼主:
对啊,忽略电池的问题,现在这个AOP面板估计快报废了,我想再救一救,毕竟调试M系列的变频器,这个面板很是很好的,上传下载参数方便。这个面板也很贵,不想扔垃圾桶

网友D:
记得有一个西门子专用调试工具 把你好的面板插上去 然后选备份 再插上丢程序的面板 写入回去 这样试试

网友E:
换电子行不行?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没用 好想要发回去刷、我也有一个这样的。。。。。

网友G:
应把数据复制回去就可以,但电池要换

网友H:
这个AOP电池无电后,提示缺少语言包的情况,结果就是报废。西门子AOP不维修,保内换新的,保外报废不维修。

网友I:
那新的面板是不是拔一下电池也会报废掉?这样的话除非通讯工具直接在线链接面板复制,想拆芯片读取是不肯的,没电就报废了。
而且作为维修员,一般维修板子是都会先拆电池,不然容易短路损坏其他芯片

网友J:
用M系列的软件调试。

楼主:
西门子不给修。。看样是报废了,这个板子上没有存储器吗,烧录器读出程序,再烧写回去不行?

网友H:
引用 楼主:

西门子不给修。。看样是报废了,这个板子上没有存储器吗,烧录器读出程序,再烧写回去不行?

电池保存的数据都是在随机存储器中,脱机后数据消失,只能用厂家的专业软件在线读写,根据我的经验即使是厂家给他们自己服务用的软件也只能是覆盖重写,读不出来。

楼主(2023-09-22):
这个AOP面板设计真是有缺陷啊,公司采购会面板来备份好参数,放仓库里,过了一年需要用了,拿出来没有电了,参数没有了,面板也报废了,这是什么逻辑,西门子怎么这么设计,难不成还得定期拿面板出来插变频器上充充电?现在是你只要不带电拿下纽扣电池来,稳稳的报废。

楼主(2023-10-27):
有谁能修这个面板的。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