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2):
各位老师好,目前手里有一台ABPF755系列变频器,功率355KW,电压380V,故障为给主回路电容充电电流太大,考虑了一下几个工作原理1欲充电回路先供电,电源板工作以后可控硅触发2控制可控硅导通角度由小到大慢慢给电容充电。3电抗器两端电流不能突变的原理,控制给电容充电的速度。所有板子拆出来,没有找到欲充电回路,买了一个三项调压器慢慢调整电压,输入发现电压为100V的时候,第一块板子工作,大电容瞬间获得90V直流电,我的调压器会震动响一下,这个瞬间电流很大,我在慢慢往上调高电压到380V机器工作正常,请教一下群里的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故障交流切磋

网友A:
正常AB 400变频器200KW用调压器慢慢升不工作,串联灯,也不工作,只能直接送电,启动,调压器也是响一下,母线电压慢慢升高,755不知电路一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