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2):
某品牌变频器母线电压检测电路不知道生原理,

网友A:
你把3脚接GND试试

网友B:
怕信号不稳定 加一级放大吧

网友C:
第一个是差分放大器,第二就是反相放大器。

网友D:
如2楼和4楼所言,3角接GND,第一级为差分,第二极为反相器电路,电路的电压衰减倍数约为百分之一,即43k/4M。P、N端输入300V时,输出电压约为3V,电路状态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