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

楼主(2023-07-02):
零线与开关电源的DC24V短接会怎么样,大部分认为没问题电路不会烧。我认为会烧24v电路中的plc。但是论证不出来。各位前辈论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线与开关电源的DC24V短接会怎么样,大部分认为没问题电路不会烧。我认为会烧24v电路中的plc。但是论证不出来。各位前辈论证一下。

你认为?烧了吗?
如果烧了,那是你线路接的有问题
地线没有吗?怎么接的

网友B:
正常不会烧 除非24v回路又碰到火线

网友C:
理论上两者相连不会有问题。
实际应用中,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关键点在于零线!

你猜蓝色的B线是零线还是火线?

网友D: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为什么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两者相连不会有问题。
实际应用中,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关键点在于零线!

你猜蓝色的B线是零线还是火线?
取决于你接不接在零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线与开关电源的DC24V短接会怎么样,大部分认为没问题电路不会烧。我认为会烧24v电路中的plc。但是论证不出来。各位前辈论证一下。

你认为?烧了吗?
如果烧了,那是你线路接的有问题
地线没有吗?怎么接的
我认为可能会烧。因为零线零电位相对于地而言,有时交流电。但是又没形成回路。所以有点疑惑。发这篇文章的自媒体博主说烧了plc。

网友E:
我吃了螃蟹,你们吃瓜吧

网友F:
实际使用时很多存在很多开关电源负极接地的情况,而现在工业中用的很多供电方式也是TN-C或者TN-S系统,跟开关电源负极直接接零线好像差不了太多吧

网友G:
在设备现场看到过好多这样接的,人家又不傻;

网友H:
见过,有点不一样,零线跟负极不是直接短接,零线与负极同时接地,三相供电不带零线,采用380变220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零线与开关电源的DC24V短接会怎么样,大部分认为没问题电路不会烧。我认为会烧24v电路中的plc。但是论证不出来。各位前辈论证一下。

你认为?烧了吗?
如果烧了,那是你线路接的有问题
地线没有吗?怎么接的
我认为可能会烧。因为零线零电位相对于地而言,有时交流电。但是又没形成回路。所以有点疑惑。发这篇文章的自媒体博主说烧了plc。
地线合格吗?怎么接的?没与N链接?
有一个词,叫等电位
见过万用表笔接设备外壳,检测各点电压吗?
外企工程就这样检查~所以知道了他们将地线_N_-连在一起

网友I:
1,零线其实不是0,准确叫中性线。
2,接地,现在,在推广等电位概念。想想,飞机何来地?这话题展开说太大了。
3,你将24V负极接地(或是等电位导体),浪费了开关电源设计师的苦心。虽然这样用是可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F:
接地和接零不一样吧,接地是为了抗干扰,没见过接零线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是不一样,只是说接地和接0,实际上压差不大

网友J:
现实情况中,负极接地主要是为抗干扰,典型现象就是触摸屏上的有些数据在设备不运行时会乱跳或者自己加减数,这时负极接地会改善这种情况。

楼主:
找了一小时,找到原视频了

网友K:
线路都正常,没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找了一小时,找到原视频了

短接与接到那可是差了很远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接地和接零不一样吧,接地是为了抗干扰,没见过接零线的

在TN-S系统中,零线与地线其实可以看成就是一条线

因为TN-S系统从接地点出来分成两路线,一路是零线,一路是地线

我碰到过设备有感应电,当时没有拉单独地线,就把外壳接了零线,感应电就消失了。

只是这样的做法万一进线零线断了,设备外壳就会带电。

网友L:
为什么要零线接在0V的地方?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所以这就是零和地的区别啊,电位上,零地是没差别的

网友M:
部分的进口设备的地线和GND是接在一起的,国内配电柜,很多的是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这个状态下,正常状态下是不会烧配件的,但有一种状况,如果你的设备需要烧电焊,就很容出问题的,钱多的就去做一下试验吧

网友N:
见到过几次  接错但是没烧

网友A:
引用 网友M:
部分的进口设备的地线和GND是接在一起的,国内配电柜,很多的是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这个状态下,正常状态下是不会烧配件的,但有一种状况,如果你的设备需要烧电焊,就很容出问题的,钱多的就去做一下试验吧
电焊烧的就没准了
关键看焊点在那里,搭铁线又在那里~设备后期需要点焊的不在少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坏?还是被忽悠
这类视频别当真

网友O:
引用 网友M:
部分的进口设备的地线和GND是接在一起的,国内配电柜,很多的是零线和地线是接在一起的,这个状态下,正常状态下是不会烧配件的,但有一种状况,如果你的设备需要烧电焊,就很容出问题的,钱多的就去做一下试验吧
这是为什么呢?能举个例子分析一下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接地和接零不一样吧,接地是为了抗干扰,没见过接零线的
是的接零和接地是不同的,一个是保护用的。一个是工作接零。。

网友Q: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视频中只说了三相四线制没有说是中性点接地还是不接地系统,PLC系统的结构也没有说,零线电位是否发生偏移也没有说。一般来说中性点不接地系统用得比较少,我觉得视频中大概率是把火线接(或串接)到了24V系统中,不好意思说就谎称接到了零线。
如果是中性点接地系统,零线又没有发生较大电位偏移,0V接了零线也没事。
如果是中性点接地系统,零线发生了较大的电位偏移,0V接了零线是可能出故障,要看具体设备。
如果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0V接了零线,大概率是要烧设备的。因为零线对地电压很可能比较高,PLC有接地线,此时0V对地就会有比较高的电压,击穿PLC对地电容甚至传感器对地绝缘。
24V系统是独立的电源,0V端是否接地根据系统要求来定,也就是0V接地或浮空,通常来说大系统接地更安全,但对整个设备的接地等电位系统要求更高。小系统浮空更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