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3):
这个红色部分,怎么打开,螺丝都卸了,用螺丝刀撬,怎么也撬不开,好像有胶水粘住一样,另一台水泵很轻松就打开了
求大佬们,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叶轮动不动没关系,关键是轴不能动,才能拆开。一般是左丝(与电机转向相反的丝扣)

网友B:
右侧部分与电机外壳应该是紧固连接一起的
左侧这个像螺栓,有几个

网友C:
找个小撬棒对着那条缝慢慢干。

网友D:
如果确定连接螺丝都拆完了,就把轴前面的螺母套上,地上垫块木板,然后手抓电机外壳,按图片方向轻轻的往下砸,一般砸几下就掉下来了。

网友E:
看看轴上面有没有什么机构?????

网友A:
更新编辑的挺快,我以为进错门了。记得应该由顶螺丝的?先WD40上吧

网友F:
轴上喷WD-40,然后用扁錾对着缝使劲打

网友G:
多大点事啊,把电机后盖拆了,叶轮拆了,在木板上冲一下转子出来了,然后再用个扁铲一下就分开了,前提是螺丝都拆了
估计你的水泵是漏水才拆的吧,反正是机械封也一起换新

网友H:
把电机竖起来,那两边同时用力,慢慢分开了。前提是机封锁母都拆卸完毕。

网友I:
螺丝拆完了,用劲撬就完事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我去砸一下看看

网友J:
用对面轴顶出来

网友K:
拆除机械密封动模块和静模块,用凿子照缝隙敲。

网友L:
我是用拉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