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52hv光耦

楼主(2023-07-03):
哪位大佬知道A752hv光耦的资料,怎样测试好坏和代换,谢谢了

网友A:
照片发出来

网友A:
a752hv光偶引脚功能有VCC,GND,Anode,Cathode。
1、VCC,电源正极引脚,连接到+5V电源。
2、GND,电源负极引脚,连接到GND。
3、Anode,光开关的阳极引脚。
4、Cathode,光开关的阴极引脚。
可以根据电路来分析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