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程序问题巴格找不到原因?????

楼主(2023-07-03):
求助大神:比较指令为什么不通???M44也已经接通,定位脉冲也传进去了。但Z轴就是一动不动,为什么????一直找不出原因。

网友A:
用交叉引用查
【方案】
英威腾WS1000喷水织机电控系统解决方案

网友B:
M42未断开时M44接通
【方案】
华北工控NVR系统产品方案,助力推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应用

网友C:
伺服参数调过了吗,每秒脉冲数,一圈的脉冲量,你可以看看你的驱动器有脉冲吗
【方案】
津北仓污水处理厂(10万吨/天)自控系统

网友D:
因为有同时接通的情况 而且你看 定位区动中的标志位可能一直处于接通状态
【方案】
CNC | 手动任意逆行功能

网友E:
D14重新赋值后,M44应该要先断开再闭合,才能执行定位指令,看你的截图也就是T2要有导通的时候才行。
【方案】
医疗设备数字化,华北工控嵌入式计算机助力数字胃肠机可靠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 Ctrl+F 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M42写法和M44是一样。已经复位掉了。我Z轴的抓料和放料是有2次重复定位动作的,所以我的比较指令也是一样的,是不是有冲突???就像M8029用多了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Z轴第一段抓料动作正常,就是在返回定位时轴不动,上面程序不通????我的比较指令是用来替代M8029的,Z轴有重复定位的动作。会不会是相同的定位程序冲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有可能,但我没找出来。我复位的点在定时器后面。因为不通所以无法复位。还有就是我Z轴是有两次重复定位的动作。会不会是我的比较指令重复了起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每次定位的触发条件是不用的M点。我Z轴第一个动作触发是M42定位正常。就是在抓到料返回时不动作。上面程序不通。还有一点我的比较指令是提到M8029的而且Z轴抓料和放料是要重复2次的,所以我的比较指令用的都是当前位置等于设定值是触发下一个条件。就会像M8029一样出现很多,是不是有冲突 ????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样好一点,先赋值,下一扫描周期才驱动定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每次定位的触发条件是不用的M点。我Z轴第一个动作触发是M42定位正常。就是在抓到料返回时不动作。上面程序不通。还有一点我的比较指令是提到M8029的而且Z轴抓料和放料是要重复2次的,所以我的比较指令用的都是当前位置等于设定值是触发下一个条件。就会像M8029一样出现很多,是不是有冲突 ????

无论你定位多少次都可以,重点是要遵守规则,

更新位置后,驱动指令必须要有一次接通过程,

这里还要注意PLC的扫描问题,如果同一个周期既更新了位置又接通了驱动指令,

要注意程序的上下位置,更新位置程序必须在前,驱动在后。

网友F:
是不是m42没off,m44就on了?
在SET M44前加一个0.01s的延时试试
M132 on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不会冲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扫描周期就是从上往下,从左到右。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你看我上面的图片就是这样的,同一个扫描周期里更新了位置接通指令,也是上下写的。并没有冲突啊???M44也同通了,但轴不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看我上面的图片就是这样的,同一个扫描周期里更新了位置接通指令,也是上下写的。并没有冲突啊???M44也同通了,但轴不动

我的意思是更新位置后,M44要有一个接通的过程,就是说在更新前M44要是断开的,更新后才能接通。

网友F:
是不是有方向控制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扫描周期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F:
还是时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