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3):
高速卫生巾理片机如何做到相位自动跟踪控制方式

网友A:
这个不一定要用这个两个系列啊,这个国产的汇川加上伺服电机都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客户有品牌要求,只能用Mitsubishi

网友B:
这个在三菱里面叫同步控制,用R系列的RD77MS就可以实现

网友C:
R系列太贵了,5U不行么插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工艺上有四十多个伺服,用的R64MT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几个伺服还可以,多了不行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工艺上有四十多个伺服,用的R64MT

这么大用量,三菱应该是可以安排工程师协助你的吧

网友E(2023-12-15):
这个得用到飞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