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3):
弹簧机是有转轴和送丝轴配合绕弹簧,客户要求绕弹簧的时候分三段,这三段的密度是不一样的,弹簧的两头会绕的密一点,中间稀一些。 这个动作主要是要求两个轴速度配合度高,要不就容易产生叠丝或者间隙太大,请问有没有高手做过这方面的工程,如果选用信捷PLC要选用哪款?动作可以实现

网友A:
使用带直线插补功能的plc,前年给客户改过这类设备,使用永宏fbs系列plc,信捷的屏,各段排列密度和圈数都能调节,有左旋和右旋模式,使用手轮做手动调试。

网友B:
楼上厉害啊,求分享程序

网友C:
楼主成功了 能分享一下 硬件配置吗?最近也有客户需要类似的,不过我这边要求的是绕电阻丝,需求是一样的。

网友D:
用电子凸轮是不是也一样可以做到?这种以前设备就是机械凸轮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