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4):
如题,有个客户要用全套的汇川,触屏、PLC和变频器。看了一下资料,用个H2U就差不多了,供应商竟然跟我说H2U停产了,真的么?

网友A:
H3U还是有的,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再便宜的好像推出的新款EZ系列你可以看看

网友B:
你找错方向了,马云家大把,新的旧的都有

网友C:
既然停产了,肯定有替代品!不要是总纠结!

网友D:
用Easy系列啊,颜值高还不贵

网友E:
现在普遍是更新换代快了,实际的产品质量普遍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好了。各家都差不多。

楼主:
其实真不是纠结用什么型号的PLC,主要那个供应商说话的语气让我怕他坑我。

网友E:
供应商是为了赚钱的,一般不会坑你的

网友F:
用2U的话,软件是不带仿真功能哦,你不如直接用三菱3U,就算国产工控板吧,用WORKS2都支持仿真,工作轻松点不好么

网友G:
easy吧,价格便宜,功能强

关键是以后备件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