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4):
有一台水冷设备想实现如下功能,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1、测量当前环境温度;

2、当液体温度高度环境温度5度(或者设定温度)时,启动电源;

2、当液体温度低于环境温度时,断开电源;

查看了好多资料,没有找到类似的案例。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

*精度要求不高,相差一两度都没问题。预算有限,几个接触器和温度表都能实现的那种。

网友A:
万能宝上温控器有的是,大功率加热SCR有的是,把这俩搭在一起组个电路,应该能满足要求了

网友B:
直接买个温控表,设置下就可以实现你这个了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让我们工控人来做吧,保证又好又便宜.你自己做可能会发生严重问题.有钱大家赚嘛,,,呵呵呵.

网友D:
怀疑你是来灌水的,冷水机就是这样的,控温精度是0.5度,现在有成品的控制板,集成了温控,缺水保护,压缩机高低压保护和启动顺序功能,年轻人应该是比较熟悉网购吧,去淘宝看看对应的冷水机控制板,便宜的100多,多组压缩机的也就200多,上面的操作手册讲的非常清楚的

网友E:
温控表有能满足楼主要求的?
系统控制~比如楼上说的【冷水机】控制板是可以的。

网友F:
有专门的制冷控制器

网友G:
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他要跟随环境温度变化来控制冷水机的启停,也就是说设定值是变化的,而温控器与冷水机的设定值是人为设定的固定值。
不能满足要求,另外冷水机也不能工作在PID模式,压缩机能频繁启停吗?
解决方案是用国产工控板检测环境温度,在环境温度的基础上加上5度为启动条件,输出置位控制冷水机工作。降到环境温度输出复位,停止冷水机工作。

网友H:
这是需要环境温度为输入的设定温度,一般的温控器难实现。

网友I:
装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更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