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4):
小白,问下各路大神,能不能用简单易懂的话语指导下寄存器位数问题,比如某个寄存器能存几位数。

网友A:
什么几位数?二进制还是10进制?二进制一般有16位和32位之分 如果是10进制的,0-65535可以用16位寄存器,大于65535要用32位寄存器

网友B:
信捷的数据寄存器单个可存16位二进制,但实际当中有一位是符号位,所以最多15位,也就是15个1,转换成十进制就是32767

如果超出就要用两个寄存器组合,信捷方式是在指令前面加D,这样就会连续2个寄存器,这样最多存31个1,

转换可以用电脑自带的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