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4):
有说明书么?网上没有找到、

网友A:
基于3个原则:
1、2个或多个对称电路,电路静态参数一般都应该是对称的;
2、对称电路中的相对称的元器件,同时损坏的概率是极低的;
3、只有共同的电源,会同时影响对称电路的静态参数。
所以,上电测试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静态测量经过358运放放大两路都是2.4v约等于CPU供电的一半。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还要看动态的时候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静态测量经过358运放放大两路都是2.4v约等于CPU供电的一半。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2路静态相同,则大概率没问题。
应该放心继续查其它元器件。

网友C:
这个应该是霍尔电流传感器,这玩意儿很少见到有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