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今天没事,琢磨下常用的 流水线 剔除,加工程序逻辑(20230705)

楼主(2023-07-05):
以上示意图,经常有工程需要
1.入口加个传感器检测有无感应
2.后面有一个或者多个加工动作(例如:不良品剔除)
~~~~~~~~~~
之前做得比较多的是转盘机,分割器+编码器+一个传感器(分割器动作一次感应一起),用移位处理非常简单,
例如:(程序或许有错,大意如下):
转盘机多工位的,例如第三个工位,就用H0.3,依此类推,非常方便。

楼主:
但是,遇到流水线那种,产品间距不一定完全一致的,
大家是如何处理呢?
先进先出?
产品进入检测区域以后,该工件开始计时或者长度(编码器),到了时间或者脉冲值,工位动作?

楼主:
如果一次进一个产品,好像这个程序是可以的:
但是一般是进一堆产品,而且后面不止一个加工位;

楼主:
还有一种思路,后面多加工位:
逻辑如下:
检测到产品以后,启动定时器,SV设置非常大,(大于该产品在流水线的时间)
每个动作启动时间对比定时器SV值;这样可以做到N个动作可调,最后一个动作复位掉有料标志位;
程序:

楼主:
现在考虑多工件进入产品线,这个该如何处理呢,好头疼

楼主:
可以不可以这样考虑呢?
好比去PC,每进一个客人(工件),都有一个服务员全程陪同?
程序如下?

网友A:
这种每个加工工位加个传感器应该不难,成本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每个加工工位加个传感器应该不难,成本也不高。。
现场条件有时候不允许,去年做了一个,喷涂线,入口检测,后面几把喷枪动作的,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用的是移位,
链条传送结构,每个工装架子正好是铁的,作为工位移位信号,上面产品用的光电开关,作为产品有无检测信号。
喷漆工位全是油漆,光电开关肯定不耐用。

网友B:
单一产品用SFT
多产品,多属性用WSFT
各工位,用cp+数据查询,属于自己的抓走,不是放行
关键是(W)SFT指令的cp控制信号不能乱。
以及数据链的头数据给定
喷漆这类控制,可以用链条挡位做cp信号,也可以用个码盘
能在各工位加装传感器最好,尤其新旧混用旧链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移位信号还行,那种没有移位信号的呢?
入口就有一个传感器检测工件,而且工件是断断续续进的那种

网友B:
传送带转轴上加一个很难吗?
用先进先出不是很累,而且用一段时间就错位了
查看传动机构,可能就一个接近开关,弄个支架,铺点线,占个输入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移位信号还行,那种没有移位信号的呢?

入口就有一个传感器检测工件,而且工件是断断续续进的那种
各工位再没有检测器,只能靠时间
传送带有个闪失,产品不就篡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移位信号还行,那种没有移位信号的呢?

入口就有一个传感器检测工件,而且工件是断断续续进的那种
各工位再没有检测器,只能靠时间
传送带有个闪失,产品不就篡位了?

~~~~~~~

上面的有个问题就是,主轴速度变化的话,时间就不准确;
只适用于主轴速度固定的情况;

~~~~~~~~~~~~

现场看到过别人用编码器,一个轮子压着传送皮带,加上一个入口传感器

~~~~~~~~~~~~~~~~~~~~~~~~~~

逻辑猜想:

当检测到产品的时候,记录当前高速计数器的值+工位距离(脉冲量&距离,这个是固定的,主轴改变速度也是OK的)

例:产品感应到的时候,当前高速计数器脉冲值:50000;第一个工位在3000个脉冲的位置,实际该产品就是50000+3000就是工位1的位置。

当高速计数器>=53000的时候就启动一次工位。

感觉用这个方法更好一些,

也就是一个传感器加一个编码器;

就是有个问题,编码器会溢出表情,如果我来做,编码器用分辨率低的来做,毕竟32位寄存器可以跑很久了。设备每次启动就复位高速计数器值;

网友B:
有必要用高速计数器?
旋转编码器只是个成品,看着高大上,设备售价可以高些罢了,安装要求还高N,弄不好就坏
用个接近开关,或U型光电,自制一个码盘,做个支架一班就搞定
空间大好安装就做个直径大点的码盘,上面装N个平头螺钉,或粘N个磁铁/铁片
装多少,最简单的计算,安装位置的周长*2or3/最短工位距离
如果有精准要求,乘10都可能,甚至用旋编,哈哈 这个时候就可能要用高速计数器了,工位要检测器,机械要高精密~不属于这个话题吧

位移or字移指令用多大数据区?
简单,工件检测位置到最远工位需要多少个cp再加5个

程序上,要不要防抖看需要
码盘产生的cp信号+物件信号,@MOV物件信息送到SFT首地址
cp信号up sft
sft其他条件用off

工位用cp+数据比较,结果控制输出或其他

例程稍后奉上

网友B:
如果是NG剔除

网友B:
找剔除位置比较难?可能cp信号间隔,可能机械剔除位置变化......
速度快慢是不影响滴

那就加段程序,再配合触摸屏,做示教好了
这是做过的屏界面,起点在右,也可能在左,由机械安装决定传送带左传还是右传
只要按动【设定】传送带运转,随机投放【NG测试块】,观察剔除效果,通过【左】【右】键调整【光标】位置,直到剔除效果满意为止。

这是控制【光标】程序

这是剔除程序,off处你应该能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头我消化一下,谢谢大佬

网友C:
一个用位移位 另一个用字移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用位移位 另一个用字移位
主要是要求不同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97458&page=1
还记得这个帖子,用位移就不如用字位移容易,工位才4个,如果几十个恐怕要换PLC

这个位移就是将NG品剔除,10.06是原设计要求~检出位剔除
后来将剔除器安排在台外,适用客户要求,就有了改进程序,由于资源限制,使用了640个cp的内存~H10 to H49,指令也由SFT改为SFTR~适应传送带左或右传送。剔除器可以装在台外1.5米内。对于剔除器位置较远的,换cp信号发生器,要求产品拉开上台间隔~生产效率下降,或解决现场剔除器安装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概看懂了。

换成我,我估计还是会选择在主轴加一个编码器,如果要求不高,主轴顶一个螺丝,加个感应器(CP信号);

我接触的行业都是皮带,CP信号估计精度不够,不过,主轴一圈顶4个螺丝我估计可以的

感觉还是编码器更舒服一些,成本也没贵几个钱,国产的也就200以内就搞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看懂了。

换成我,我估计还是会选择在主轴加一个编码器,如果要求不高,主轴顶一个螺丝,加个感应器(CP信号);

我接触的行业都是皮带,CP信号估计精度不够,不过,主轴一圈顶4个螺丝我估计可以的

感觉还是编码器更舒服一些,成本也没贵几个钱,国产的也就200以内就搞定了
200是包括安装?
一个螺丝几个前,或一个贴片+胶又几个钱,
或直接接近开关检测它转轮上现有紧固螺栓,又要几个钱~利德华福的客户要求有实际转轴的转速显示,就是一个接近开关+支架,应对6-8-12不同的螺钉数

皮带不打滑,cp精度够不够,要线计算不能靠估计,就像选择编码器参数一样,要先计算出满足精度的最低值,在依据接收器频率最高转速计算出允许的上限值,最后再结合计算理论市场情况买一个经济实惠有名的编码器。

皮带打滑就只能用靠(压)轮~靠轮再打滑还能指望什么?

链条有新旧的解决方案倒是有~在关键位置装个传感器,前提是链轮上有特殊的检测标识,程序中先做个检测,得出修正参数,在工件入工位的比较指令参数中做修正。实例就在北京站北面的“北京邮政公司”包裹分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