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新款单片机芯片吗?不用外置晶振的 ,请大伙教型号

楼主(2023-07-05):
网上看到一款 ,延时继电器模块,里面可以内置27种模式,还能驱动数码管,真厉害,请教一下大家,有知道此款单片机型号的吗,
想买来研究一下,有项目需要

网友A:
有些内部会集成有振荡电路的;

网友B:
内部时钟的单片机就用过新华龙的,美国的,功能也算强,属于soc那种。你可以找找看看能不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C:
这种也是能延时的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也是能延时的哈
断线监测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这种可能不太适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白,不太熟悉 ,想做个简单功能的

网友E:
如果是工业上的应用 ,还是用专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来驱动显示,MCU只处理正常的用户程序,这样比较稳定可靠。如果是一般的简单功能,用单片机来开发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F:
现在的单片机基本上不用外部晶振就可以工作.51的pic的,这些都很便宜.flash的几块钱,一次编程的几毛钱.

网友G:
看图片像新塘的单片机吗

网友H:
不用外部晶振的单片机很多啊,国产STC基本都可以。

网友I(2023-10-23):
国产STC15系列单片机就不需外接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