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5):
项目要求 :触发后继电器吸合A时间后停止,停止后再计时B时间,再A+B时间内无法再触发

          只要两个延时设定时间,和触发条件

          输入信号,为低电平输入   输出型号,为继电器 一组常开

  想用单片机做 ,不过不熟,从头摸索要点时间,网上有现成的 ,也能实现我需要的功能,成本太高了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项目要求 :触发后继电器吸合A时间后停止,停止后再计时B时间,再A+B时间内无法再触发

          只要两个延时设定时间,和触发条件

          输入信号,为低电平输入   输出型号,为继电器 一组常开

A-B时间都到了是停机还是循环
让加中继不?

网友B:
量少的话用下图方案,量多可以定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A+B 时间完后  有触发信号循环   没有触发信号  停止 ,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 有了解过 , 成本太高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三十多块钱还嫌贵呀!买2个继电器都不止这个价钱了!

网友D:
固定的时间用单片机加继电器也是可以.其实还是有点外围电路的,比如电压,比如输入隔离.

网友E:
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F:
主要是看有没有量,如果有量的话,找人用单片机写一个,成本很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
20元一个 用过一些
开始的几年还行
后来出问题了,没再用。

网友H:
楼主准备多少钱搞这个项目啊,三十来块钱都觉得贵,那多少钱合适咧,十块还是二十块啊???

网友I:
深圳 一个快餐20多块   4个小时就消化了。 真不知道  没量 还能多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是想用个8脚单片机 不用晶振的那种 ,编个程序  只要一个输入端口,一个输出继电器就行 延时固定的时间的
是个替代方案 ,原来别人做的成本也就30块  ,就是容易坏,且不太合理 ,用也是能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问题是你想出多少钱搞?

网友F:
手里有淘汰下来的微型人机介面,0.96寸的OLED液晶屏,用的是JS-14S的外壳,可以装在柜子外面,可以做成4路开关量输入或者1路模拟量输入,两路开关量输出(两路常开继电器输出,但会有一个公共端),如果自己做的话,成本大概不超过5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