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一张图说明国产电容的性能(20230706)

楼主(2023-07-05):
国产鸡鸡在严控成本的情况,看看电容分布,充分说明电容性能,厂家心里其实有数。。。蓝色JH,红色大家应该都知道
你们想多了,我只是想说大家不知道国产电容品牌质量的话,摸个板子出来,看看工作要求比较高的电路用的什么电容!比如这张板子,你们看关键地方,用的是JH,其他凑数的说明质量不咋样,事实也是这样!厂家虽然在向现实低头,还是有所坚持的!

网友A:
硬件设计的冗余

网友B: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高压端核心主控供电,要求高,江海质量可靠所以仅用了一个。低压端都有冗余后备,容量下降甚至坏一个也没事,要求不高所以用差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高压端核心主控供电,要求高,江海质量可靠所以仅用了一个。低压端都有冗余后备,容量下降甚至坏一个也没事,要求不高所以用差点的
江海电容这么厉害吗?我看变频器江海用的挺多的

网友D:
现在的机器价格越来越低,大多数只能从配件上想办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工作频率高,要求稳定的场合,比如开关电源启动电容,驱动电路供电滤波用江海,什么24V,正负15V就用那个A电容凑合!A电容我都换了一抽屉了,环境温度稍微高点,机器质保期都很难撑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工作频率高,要求稳定的场合,比如开关电源启动电容,驱动电路供电滤波用江海,什么24V,正负15V就用那个A电容凑合!A电容我都换了一抽屉了,环境温度稍微高点,机器质保期都很难撑过。。。。
A是艾华吗?

网友E:
没办法,有些购买时就是价格至上,只要便宜就行;

网友F:
我没看懂,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G:
我也没懂,能直接解释下吗

网友H:
你们看懂了?真厉害

网友I:
也正常,用一年多点坏了,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