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详细参数

楼主(2023-07-05):
大家好,哪位知道这个变频器的详细参数,可以指点一下,就是180后面数字的含义,谢谢。

网友A:
据说该型号是仿三菱,找份三菱FR-A700用户手册参考即可,如图:

网友B:
外壳又用的是安川的;

网友C:
禾川真是阵大光明仿 之前买过老款的伺服 完全仿三协 壳子通用 软件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