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话题】ABB 510 45KW 运行报 4 短路故障,怎么单板屏蔽运行测六路驱动?(20230707)

楼主(2023-07-06):
今天维修两台ABB 510 45KW 90KW的,一台运行报 4短路故障,想单板测六路驱动,需要屏蔽运行。网上找大师们的经验,是在立板上,提到拆除立板上的三颗电阻,在短接。但始终没找到是那里有电阻,怎么短接。90KW 的是电源故障已修好,但无法单板测六路,不敢上模块。在这里请老师指点。万分感谢。或都有这方面的书籍,推荐感谢。

楼主:
45KW 单板是这种波型,对不对?
50HZ时
2HZ时

楼主:
电源板驱动板的开关电源两台都有磁磁声,是不是有问题的?

楼主:
45KW 90KW,现在已经掌握单板测试方法,结束。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分享一下方法

网友B(2023-08-21):
回复 网友A:
老师分享一下

网友C(2024-05-11):
分享一下方法我在修一个90的想单板运行测脉冲非常感谢

网友D(2024-09-26):
回复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这个图纸是510/550大功率变频器的最准确的脚位图和接线图,OSCB-01小立板27脚 ENABLE使能端正常是3.3V 直接用线接地就可以屏蔽小立板的检测功能了,这个小板容易报SC短路故障,驱动信号由DSP板送到小立板后再输出送给驱动光耦的,三线输出短接屏蔽我没弄成功,我的原始故障就是F0004,不知道是不是本身小立板就由问题,28脚SC_N一启动就低电平给DSP板,导致报F0004,但是把使能脚接地就正常了,可以测到驱动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