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6):
这是关于PLC的问题,请问一下今天看到图纸永宏PLC输入端接入了24,然后其它的磁性开关这些蓝色线都接了0V公共端,输出端接入0V,电磁阀我是共24V吗?

是不是PLC输入端24V,X点共0V,输出端接入0V,Y点共24V?

还是说PLC输入端接了0V,X点的这些磁性开关就要共24V,输出端接入24V,电磁阀Y点就要共0V?有没有大师傅告诉一下的。???

网友A:
输入公共端S/S,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输出先确定好你用型号,是继电器的,还是晶体管的,晶体管还分PNP  NNPN

网友B:
一会儿输入一会儿输出,乱不乱啊
既然有图纸,晒一下那么难呦
没看到图,可能分别使用二个电源

网友C:
输入和输出是分开的,输入可以接24 也可以接0V,不过建议你看下手册 附件太大,发不上来,留个邮箱吧

网友D:
看手册,手册上面有案例,讲的非常清楚

网友E:
输入和输出是分开的.不用混在一起

网友F:
输入端公共点接+24V,那么你所有输入信号采用负信号,输出公共端接0V,那么你输出的信号就是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