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6):
       ET200SP CN 系 列 主 要 功 能 是 将 西 门 子 或 德 嘉 系 列 Smart200 IO 模 块 连 接 到S7-1500/300/1200/200SMART 上 , 作 为 Profinet IO 来 使 用 , 可 替 代 西 门 子ET200SP(IM155-6PN ST)使用,硬件组态完全一样,只是实际硬件换成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 模块,GSD 文件使用西门子 ET200SP 文件,只要输入输出类型和通道数一致即可,对于模拟量信号类型(如:+/-10V,0-20mA 等)可通过 ET200SP CN 系列接口模块组态插件填表式完成,非常简单。
       这种方式尤其适用改造项目,要是再加个PLC成本还不是很合算,而且还得做PLC之间主从通讯,需要修改程序,那么没有PLC原程序的话 这种方式肯定是实现不了。另一种情况,很多客户加带有485模块来转,这种方式也不是最直接简单的方式,因为实现485通讯也不是很简单,成本还很高。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加一个分布式远程IO接口模块,PLC采用Profinet和接口模块通讯,接口模块后面在接SMART IO模块,实现和PLC通讯。
下面演示一下和200SMART PLC通讯实例:
一、接口模块组态插件参数配置
ET200SP CN 系列接口模块具体型号可以登录网页进行查看,具体操作方法: 电脑 IP 地 址设置成 192.168.1.xxx  (如 192.168. 1.100) ,浏览器地址栏里输入 192. 168.1.222  (回车) , 即可查看具体型号。
(1)下载接口模块组态插件: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Interface_Set.rar
(2) 点击自动获取 IP 地址,如:192.168.1.10
(3) 双击序号 1 槽位,添加组态 ET200SP CN 接口模块实际连接的 200Smart IO 模块类型
(4) 选择好模块类型,可以通过插件设置具体参数,如:EM QT16具体参数配置
(5) 将接口模块实际连接的 Smart IO 模块组态好后,点击“下载模块组态到硬件设备”
(6) 点击“模块类型实际比对”,可以比对当前实际插入的模块类型和接口模块组态类型 是否一致
(7) 点击“PLC 运行时比对” ,可以比对当前实际插入的模块类型和 PLC 要求的类型是否 一致。注:使用该功能时,PLC 必须是运行状态下、ET200SP CN 接口模块 RUN 指示灯闪烁 状态下才可以进行比对

楼主:
二、接口模块在 MicroWIN SMART 配置说明
1. 添加 GSMDL  文件
(1) 点击 菜单栏里“GSDML  管理”添加GSD文件
(2) 点击“浏览”导入 ET200SP GSD 文件,链接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et200sp_im155-6.zip,GSD 文件用户也可自行在西门子官 网下载
(3) 如需更改选择要替换的文件删除之后再进行添加,添加后查找连接的 PROFINET  设备
2. 查找 PROFINET  设备
点击 菜单栏里“查找 PROFINET 设备”,站名称在添加设备时需要使用,可以通过“闪 烁 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用户可自行编辑修改站名称
3.PROFINET 网络配置
(1) 选择 PLC  角色为控制器,并且修改对应的 IP  地址 以及站名,与通信时搜索到的 PLC 设备保持一致
(2) 点击“通信”,查找 CPU
(3) 添加或拖拽 ET200SP 文件下接口模块 IM 155-6PN ST V3.3,IP  设置选择用户设置(与 PLC 以及主机处于同一网段下即可)
(4) 添加后选择下一步,添加或者拖拽 ET200SP CN 接口模块后面实际连接的 Smart IO 模块
说明:这里添加的 IO 模块为 ET200SP 的 IO 模块类型,只要 IO 类型或者输入/输出通道 数能和实际 200SMART IO 模块对应即可,例如:在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配置的第一个槽位 为 EM  QT16(16DQ Transistor) , 对 应 ET200  SP  IO  可 以 为 DQ  16x24VDC/0.5A  ST  下 面 的 V0.0/V1.0/V1.1 版本,不要选择带有“QI”类型的;EM AE04(4AI)对应 AI 4x I 2-,4-wire ST 下面 的 V1.0/V1.1/V2.0 版本,不要选择带有“QI”类型的。
如果实际 200Smart IO 模块使用的是既有输入又有输出类型的,如:EM DR16(8DI/8DQ Relay) ,这种的 IO 模块只能使用输入或者输出一部分来对应 DI 或者 DQ,所以建议用户使用 只有输入或者只有输出类型的 200Smart IO 模块。

一般选择“BA”或者“ST”基础/标准类型,类型里面不要选择特殊功能的,比如“QI”、 “4tags” 、“MSI”,否则会出错
4. 具体 IO 模块的数据映射地址
(1) 实际 200SMART IO 模块使用的映射地址可通过 PNI 起始地址/PNQ 起始地址查看,如第 一个模块 EM QT16 PNQ 起始地址为 128 ,使用时起始地址就是 QW128
(2) 将所有配置好的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查看状态可通过菜单栏“PLC”->“PLC”, 查看 PLC 信息进行在线诊断,所有状态正常即可
还可以单独查看接口模块下所连接 IO 模块状态是否正常
(3) 编写程序 (EM QT16 其中一组输出循环流水灯演示) ,在线监控

楼主:
以下是ET200SP CN系列产品选型:
推荐使用ET200SP CN 200B或者ET200SP CN 200C两种型号,适用于小型项目或者改造项目,IO点数不够用,加上这个模块通过Profinet通讯就可以实现IO点数的扩增,很方便,而且价格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