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6):
变频器是18.5KW的,模块已经炸了,拆除模块后,测量静态6路负压正常,但是制动那路负压也没有,一运行就报故障,如何单板运行,测量驱动脉冲。

网友A:
只需要屏蔽模块温度和模块下桥负极短接就可以单板运行测试6路波形了。

网友B(2023-11-03):
回复 网友A:
能发一下短接的相片吗?

网友C(2023-12-24):
acs800的单板屏蔽运行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