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7):
如题:求一个昆仑通泰与汇川H5U以太网通讯的驱动文件,感谢!
2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没试试H3U 以太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试,在其他地方下载了一个。结果没设置对,还以为有问题,第二天又找供应商要了一个版本。
通讯IP地址的设定要在TCP/IP父设备属性里面设置。

楼主:
还有一个通讯参数里面要设置浮点数和双字的大小端。

网友B(2023-11-09):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有H3U的以太网通讯的驱动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