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8):
请假各位老师一个问题,三菱PLC控制温度用PID,但是如果加上时间控制呢,比如10分钟从25度升温到90度,然后90度恒温60分钟,再30分钟升温到150度,然后恒温60分钟,这样改怎么写梯形图呢,还需用到什么硬件呢

网友A:
比如10分钟从25度升温到90度

这个可以每分钟更新一次设定值,90-25=65,每隔一分钟把设定值加6.5度。

温度控制个人喜欢用温度控制器与plc或者触摸屏做通讯,具体的温控交给温度控制器处理,plc与触摸屏给设定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10分钟从25度升温到90度

这个可以每分钟更新一次设定值,90-25=65,每隔一分钟把设定值加6.5度。
温度控制个人喜欢用温度控制器与plc或者触摸屏做通讯,具体的温控交给温度控制器处理,plc与触摸屏给设定值即可

非常感谢,假如每分钟都改一次设定值的话,系统是不是会不稳定,是不是不如温度控制器准确稳定。而温度控制器成本是不是就高了,比如一个烘烤设备需要三层加热是不是就需要三个温度控制器

网友B:
这主要看你的控制要求
“比如10分钟从25度升温到90度”~版主理解是之一
还可以理解是~要求10分钟内从当前25度升到90度,这样你就直接将目标设置为90度,倒时达不到,是系统加热功率不足。

稳定是相对的,逐步升温是波动最小的~前提是PID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10分钟从25度升温到90度

这个可以每分钟更新一次设定值,90-25=65,每隔一分钟把设定值加6.5度。
温度控制个人喜欢用温度控制器与plc或者触摸屏做通讯,具体的温控交给温度控制器处理,plc与触摸屏给设定值即可

非常感谢,假如每分钟都改一次设定值的话,系统是不是会不稳定,是不是不如温度控制器准确稳定。而温度控制器成本是不是就高了,比如一个烘烤设备需要三层加热是不是就需要三个温度控制器
应该问题不大,温控器数量看你有多少个测温点,成本的话PLC买温度模块也要钱呀,淘宝还有多路的卖,8路300多块。只是用通讯你要会程序,三菱的如果不是5U不自带MODBUS通讯口,最好是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要看你的控制要求
“比如10分钟从25度升温到90度”~版主理解是之一
还可以理解是~要求10分钟内从当前25度升到90度,这样你就直接将目标设置为90度,倒时达不到,是系统加热功率不足。

稳定是相对的,逐步升温是波动最小的~前提是PID合适

PID不太会调,自整定就行了吗,同时控制三路,是需要三个PID指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主要看你的控制要求
“比如10分钟从25度升温到90度”~版主理解是之一
还可以理解是~要求10分钟内从当前25度升到90度,这样你就直接将目标设置为90度,倒时达不到,是系统加热功率不足。

稳定是相对的,逐步升温是波动最小的~前提是PID合适
谢谢,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10分钟从25度升温到90度

这个可以每分钟更新一次设定值,90-25=65,每隔一分钟把设定值加6.5度。

温度控制个人喜欢用温度控制器与plc或者触摸屏做通讯,具体的温控交给温度控制器处理,plc与触摸屏给设定值即可
每隔一度增加6.5度,就是SV值动态变化,那需要每隔6.5度就算一次P,I,D吗,每6.5度都进行一次自整定,有可能还已经升到6.5度了还没有算出来,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C(2023-12-15):
用温控器控制温度会好些,PLC再根据你的要求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