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C模块

楼主(2023-07-08):
大侠帮我看下图中的框中的C指令有没有问题,PLC不执行这个指令。

网友A:
看程序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条件没有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程序没什么问题,是不是条件没有满足
这个是D3100数值在HD70和HD80之间M81为NO,其他为OFF,我在触摸屏里设置了数值,M81一直是NO,不变化。

网友B:
写成A>B & A<C 呢

网友C:
想问问大佬,这个信捷C有没有什么学习资料吗,很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问问大佬,这个信捷C有没有什么学习资料吗,很想学习一下!
信捷手册里面有呀,官网有视频、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写成“&”就可以了,有点奇怪。

网友D:
回复 楼主:
A<B<C语法就不对

网友E:
回复 楼主:
肯定啊!你这样写的就是(FFHD < FFW)这两个先比较,然后就是 1<FFHD 或者0<FFHD.

网友F:
看C语言教程吧,这个语法错误,不能A<B<C,只能A<B&B<C这种写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哪里有C的教程,求赐教。官方的手册很简单的介绍了下。

网友G(2023-09-26):
C里面没有a<b<c的语法,你这通过编译了?反馈给到信捷吧。

网友G(2024-04-05):
C语言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这是两个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