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8):
原来的一套电机调速系统
24V电源的0V 和驱动器的0V,4DA模块的VI-都接到了一块。

现在驱动器电源电压变成了48v供电,现在的话 所有的0V可以短接在一块吗?

网友A:
0V本不科要全部接一起的。否什么构成回路。

网友B:
接在一起也没关系

网友C:
负极接在一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D:
模块的作用就是给驱动提供一个给定电压,随便你喜欢

网友E:
PLC模块还是要24V供电的,所以48V的电源负极没必要接到一起,不过你接一起也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不烧东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