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制氧机故障

楼主(2023-07-09):
哥哥,岳父家老人用的制氧机。大概六七年了。如今出现运行一分钟后LP故障代码。压缩机停机。没接触过这个。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左边的我用手捂住的压缩空气接口是干啥用的,不懂。网上查了一下,lp应该是低压故障。这家制氧机公司已倒闭。网上有价值的信息很少。个人查了下资料,推测分子筛需要更换。

网友A:
六七年了,也该换新的了
说明书上没有说吗?
是不是分子筛要换了~猜测,好像是2年一换

网友A:
开机多久报LP~一个信息-过热,停机休息后再看看

网友B:
制氧机主要是由压缩机,分子筛,加湿雾化这几部份组成,既然是显示过热,是不是空气压缩机的问题啊,检测一下吧,这个空压机是无油压缩机,但电机如果转动不灵活就会停机,无油空压机的汽缸部分如果有卡也会造成停机
分子筛是需要定期更换的,虽然是高科技过滤膜,但没有运动部件的
制氧机的拆装还是比较麻烦的,拆的时候要记住各个管道,可以拍照,你的这个牌子没拆过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观察了下应该不是过热故障。根据网上搜索比对,lp猜测应该是LOW PRESSURE .低压故障。厂家已经倒闭,有价值的信息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氧机主要是由压缩机,分子筛,加湿雾化这几部份组成,既然是显示过热,是不是空气压缩机的问题啊,检测一下吧,这个空压机是无油压缩机,但电机如果转动不灵活就会停机,无油空压机的汽缸部分如果有卡也会造成停机
分子筛是需要定期更换的,虽然是高科技过滤膜,但没有运动部件的
制氧机的拆装还是比较麻烦的,拆的时候要记住各个管道,可以拍照,你的这个牌子没拆过
谢谢。压缩机每次开机运行均正常,有气排出。现在基本怀疑分子筛了。毕竟六年没换了

网友C:
更换启动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更换启动电容器
压缩机运转正常的

网友A:
是不是很久没清理滤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很久没清理滤网了
滤网已经请了,还是报故障。亲戚已经买新了,这个不要了。想买点分子筛试试,有点贵。暂时搁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