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输出

楼主(2023-07-09):
各位家人们,帮忙分析一下,模拟的时候无输出,PLC已经RUN模式,不知道为啥不输出,请指教

楼主:
无输出,模拟模式下,PLC已经RUN

网友A:
上传你的项目文件,看看在我这里会不会重现你所谓的PLC运行状态下的无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这意思是多线圈,Q0.2后面还有用的地方?也不像有强制?
你就这一个程序段?

网友C:
程序没调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这一段程序,没有双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有这一段程序,没有双线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这一段程序,没有双线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一段程序,没有双线圈

如果你坚持只有这样一段程序且没有其他设置错误,那么只能说或许你的电脑需要正版软件,否则,请上传你有问题的项目程序。

网友D:
请问是在电脑上模拟,还是在PLC实体上模拟?
如果是在实体PLC,回忆一下有没有下传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检查你的设置或程序,是否强制了输出。

网友F:
你仿真怎么让I0.0有信号的,有没有可能实际I0.0没得电

网友G:
仿真输入I点强制了,内部默认无效 所以输出没有  改成m点就好了

网友H(2023-12-18):
换个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