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09):
请教XDME如何做双驱的龙门轴同步功能:
1.用FOLLOW指令,像电子手轮的控制一样,但是会有延时,实时性可能不行;
2.把两个轴的增益,加减速时间,运动速度和位置等参数全部设置成一样,各走各的,有一个轴报警时另外一个轴也停止。
以上两种方法是否可行,求教。
10分悬赏,已用5分

网友A:
之前群里看他们讨论过。

用虚拟轴做主轴,带2个实体轴作为从轴,这样才能保证同步,Ecat轴。

具体没接触过那个行业,感觉有道理,

如果2个实体轴一主一从,从轴动作就会慢循环周期,机械会卡住还是怎么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PLC没有支持EtherCat,只能用脉冲型的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