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烙铁可以改装成18650电池组供电吗?

楼主(2023-07-10):
想把里面的变压器拿掉,换成电池组,改成便携式的,我对电子电路一窍不通,如果能改装的话,还请高人指点正负极分别接哪里

网友A:
直接买12V的就行了,配上12V锂电池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12V的就行了,配上12V锂电池包;
12V的功率小,不能调温。。。

网友B:
T12的可以改,用低压直流接入控制板就行 这是可按硅调温的吧,买直流调整板

网友C:
不知道你要多大功率的烙铁,淘宝上有焊笔最大功率能到100W,充电宝或者DC直接供电,可调温,充电宝供电也不用担心静电。

网友D:
燃气电烙铁,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燃气电烙铁,更方便
燃气的用过,周围温度太高了,很容易把细线皮烫化。

楼主:
已经找到成品了 价格有点小贵

网友E:
也还好吧
三洋GA电池415
国产电池 30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还好吧
三洋GA电池415
国产电池 307
主要是自己掏钱厂里面自己用。老板娘是不可能给我报销的!

网友F:
有PD供电的烙铁,配上PD充电宝。

临时用用还行,长期用估计还是用不住

网友G:
用T12得就行了  自己DIY个白菜白光或者某宝搜索雪驹电子  我就在用很方便

网友H:
有些烙铁本身就是直流供电的,前几年买了个24V手柄,使用24V电源由于没有温控,发热温度太高,温度不可控,使用不方便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买的就是雪驹电子 电池顶配版445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