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lc挺有意思的

楼主(2023-07-10):
用三菱软件连接 显示FX2N连接成功
读取程序就报错
works2  developer软件都这样
连接触摸屏还很正常。

网友A:
这么明目彰眼的山寨吗!?
试试用低版本的
Developer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目彰眼的山寨吗!?
试试用低版本的
Developer软件
8.86的也是一样的
忘记了6年前是用什么版本软件读出来的了

网友B:
山寨有的就是可以设成不让读的,读出就是乱码;

网友C:
你可以试一试stop状态下读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试一试stop状态下读写看看!!!!!!
开始的时候运行 停止开关不好用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山寨有的就是可以设成不让读的,读出就是乱码;
还有这功能!?
很高科技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明目彰眼的山寨吗!?
试试用低版本的
Developer软件
8.86的也是一样的
忘记了6年前是用什么版本软件读出来的了
用了6年,也差不多了,读不出来程序也正常

网友E:
一定要和啥牌子搞一样吗?拉队友吗。自己想不出牌子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和啥牌子搞一样吗?拉队友吗。自己想不出牌子了

这个在某些场合比真正牌子还好用,自带485通讯,还有几路温度测量,有些是模拟量输入输出

价格便宜,软件完全兼容,关键是上面的牌子还可以忽悠一下外行人

网友F:
这个是定做版的,淘宝上的厂家支持这个,不怕笑话,我手上还有几个,不过我的是24V的,要另外配电源,但价格便宜,本地的厂家说只要你觉得有故障直接拉回去给你换新或免费帮你修好

网友G:
不能读程序,怎么监控,怎么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能读程序,怎么监控,怎么改程序。
就是想改下程序 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定做版的,淘宝上的厂家支持这个,不怕笑话,我手上还有几个,不过我的是24V的,要另外配电源,但价格便宜,本地的厂家说只要你觉得有故障直接拉回去给你换新或免费帮你修好
和这个完全一样吗
电源无所谓 有24电源。客户不想花太多钱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自己淘宝上搜索一下庆军电子吧,以前去他们工厂,那老板说他们有网上店铺,我以前是直接到他们工厂去的,佛山本地工厂

网友H:
测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自己淘宝上搜索一下庆军电子吧,以前去他们工厂,那老板说他们有网上店铺,我以前是直接到他们工厂去的,佛山本地工厂
联系了,说不是他们家的

网友I:
用最原始的三菱编程软件试试?FX-WIN-C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试了 读取不了

网友B:
山寨机不能读出不用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