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机电源更换电容后时不时啪啪响?

楼主(2023-07-10):
松下的SC HC35
因为是110伏的,插错在220伏上烧掉了
打开看了是电容烧掉了,
维修更换了一个同样规格的电容
通电后可以开机,
但是时不时会啪啪响
是为什么
这个是网上买的电容
烧坏的
电源板
其他零件看起来没问题
更换了电容之后成功可以开机,但是会偶尔啪的一声响,不知道是哪个电路有问题,放歌都正常

网友A:
是放电啪啪的声音还是转盘啪啪声音?

网友B:
是输出的声音响还是电源部分的响?估计在电源输入部分还有其它耐压低的元件有漏电 比如输入部分的压敏,电容之类的

网友C:
这电容你也敢买,佩服你的勇气!

网友D:
不知道你的线路板是否已经清洗干净,怀疑你的原来的电容位置或附近有电解液存在造成的打火

网友E:
不懂就别瞎折腾。
现在加220-110的变压器了没有?
如果是插220V的,请更换耐压400V的电容,

网友F:
100v变压器加了没有

网友G:
搞不好就是新换的电容闹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E:
不止电容,许多器件都可能需要更换更高电压等级的

网友I:
就是我最近1次电到的同型音响!
这机器电源部分密封太过,散热不行。

网友E:
回复 网友H:
N年前记得改过一些洋垃圾,部分就换个400V电容就能干事,开关管耐压都够

网友D:
很多机是有双电压选择的,你可以选110或220的,那就不用另外配变压器的

网友J:
这电容才2.5一个?并且还是大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