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开关控制器的板子做回来了,正在调试中

楼主(2023-07-10):
目前基本的控制功能已经调通,想搞点特色的功能,坛里有人没有人用的上这个的,需要哪些功能?

网友A:
牛逼,目前业务范围用不上
适合无人区那种,

网友B:
有防爆要求的化工行业可以使用的,这样可以把操作板和执行元件的安装柜分开,也可以节约大量的费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场合一般是用的光纤或者带霍尔传感器的按键,不适合用这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6月份我跑了G318,很多地方手机信号都没有,那些地方做远程控制估计还行,也没有无线电波干扰。
就是没啥工业可玩,最多畜牧业玩玩

网友C:
G318跑完要多久时间,大概多少费用

楼主:
目前只搞了基本的10路开关功能,可以空中配码,控制器与主机之间可以任意匹配,一个接收主机可以配任意多个遥控器,但是一个遥控器只能控制一台主机。

网友D:
在700米的井筒内会咋样?里面有钢架和电缆,水汽比较大。

网友E:
要监控一体才好。。假如启动一个几公里外的电机,电机到底有没在运行也要反馈回来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来,只需要两边都用大功率的模块就行了,但是目前没有这样做,目前发射端用的是大功率的,接收端用的是小功率的,每次发送信号的时候,连接发送三次信号,以保证接收端能够正确的接收,只要接收到一次正确控制信号,接收端就会动作,后面两次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