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0):
许可证管理器手动打开后还是不行,请大家支招,谢谢!

网友A:
1,授权管理器中检测授权有效性,无效请删除授权重新授权。
2,授权管理器出现问题请重新安装。
3,还不能解决请购买正版。

网友B:
授权文件有很多日期的 换一个。

楼主:
好的??好的??

楼主:
重新下载了2021年的授权工具后可以使用了,谢谢大家!

网友C:
还有一个原点  就是授权的软件 还中有启动完成 ,你打开step7也会这样。之前遇到过!

楼主:
这次不是授权软件没启动完成的问题,确实是授权工具版本低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