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 当前脉冲数显现走的很慢???

楼主(2023-07-11):
我定位指令已经赋值了,但启动后x轴当前脉冲数直接显示60000多,然后一点一点的走很慢肉眼看不出来在动。这为什么???

网友A:
这个要看PLC的程序,触摸屏只是显示而已

网友B:
低端触摸屏采集慢,但是不至于太慢,
例如PLC 寄存器数值稳定以后,触摸屏也应该很快稳定。
但是485通讯的话,干扰大就不好说了,通讯没干扰稳定的话,也就延迟一点就出来了,
高端的你可以看到数值跟着动,低端的你可以看到数值跳动。

网友C:
你的数据类型小选的有问题

网友D:
我之前也是显示不对,其实是程序里面设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