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1):
公司一台设备需要升级改造,原来是二个PLC用485ADP 进行NN通讯,一个主站有一个昆仑触摸屏,现在由于需要在中间部分增加一个触摸屏,还是在主站这里的,其实点位也不多也就是几个手动,有个触摸屏吗就是维修方便一点,可以监控点位等之类的。
这二个昆仑屏都是带网口的,型号不是同一个,老的那个用的是编程口,由于485已经被使用了,目前有一个422BD板,是留给电脑监控用的。
是否可以这样,比如新增的屏与老的屏用网线连起来,再用老屏与PLC通讯呢

网友A:
就佩服你这些喜欢折腾的人

网友B:
国产有很多转换模块
422bd再转出一个网口 原来的不影响 网口用来通讯 数据采集等等

网友C:
1.可以触摸屏做主从通讯

2.也可以从站PLC加个422BD板,这个口连增加的触摸屏,PLC里面的程序改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公司一台设备需要升级改造,原来是二个PLC用485ADP 进行NN通讯,一个主站有一个昆仑触摸屏,现在由于需要在中间部分增加一个触摸屏,还是在主站这里的,其实点位也不多也就是几个手动,有个触摸屏吗就是维修方便一点,可以监控点位等之类的。
这二个昆仑屏都是带网口的,型号不是同一个,老的那个用的是编程口,由于485已经被使用了,目前有一个422BD板,是留给电脑监控用的。
是否可以这样,比如新增的屏与老的屏用网线连起来,再用老屏与PLC通讯呢
老屏做Modbus TCP Server或者Modbus RTU Slave数据转发,新屏就可以间接对PLC进行读写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