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 当前脉冲数显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11):
这是X轴的当前脉冲数显示
为什么会显示****??

网友A:
超出显示范围了

网友B:
超过最大值了;

网友C:
感觉是超出定义的显示位数。有些屏是通讯不上也这样

网友D:
比如显示框内设定显示5位,实际数超出5位就会显示这样

网友E:
还一种可能,数制不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格式由16位无符号,上限65535.改成32位有符号,上限999999999.就不在显示星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大神的回复。是超出范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神回复,是超出位数了,格式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神回复,是超出位数了,数值格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