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1):
地址未重叠,把程序里DDRVA定位速度改成K3000 就可以正常运行,改成D416触摸屏赋值3000,X轴就走的很慢,如上面视频。图片是我程序里对应地址寄存器。触摸屏地址与程序里的地址是一样的,但为什么数值无法写入????

网友A:
触摸屏的D416数据格式是不是32位的

PLC编程软件监控一下看看D416里面到底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中的D416数据格式是16位无符号的。上限65535.都是默认设置。应该不需要选32位吧?问题是我程序监视后发现我触摸屏中D416输入的3000数值没有写入到程序里的D416中,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中的D416数据格式是16位无符号的。上限65535.都是默认设置。应该不需要选32位吧?问题是我程序监视后发现我触摸屏中D416输入的3000数值没有写入到程序里的D416中,这是什么原因????

你的DRVA指令用的是32位,那么这个D416在触摸屏也要设定成32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大神指点,问题已解决,但我不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32位定位指令中定位地址和速度也要是32位???还有我Y轴和Z轴写法和X轴时一样的,为什么Y轴和Z轴数据格式都是16位的默认设置却可以正常写入数值儿X轴不可以???一定要都是32位才对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问题已解决,但我不还是不太明白,为什么32位定位指令中定位地址和速度也要是32位???还有我Y轴和Z轴写法和X轴时一样的,为什么Y轴和Z轴数据格式都是16位的默认设置却可以正常写入数值儿X轴不可以???一定要都是32位才对吗???谢谢

为什么32位定位指令中定位地址和速度也要是32位?

这个与吃牛肉就要杀牛一样的道理吧。

还有我Y轴和Z轴写法和X轴时一样的,为什么Y轴和Z轴数据格式都是16位的默认设置却可以正常写入数值

由于32位指令是占用了连续两个寄存器,比如你的Y轴定位速度是D422,实际PLC里面占用了D422与D423两个寄存器,

目前你PLC里面的D423应该是0,所以暂时不影响,而你输入的数据应该也没有超出过32767,所以暂时没有影响,

你可以PLC监视一下D423看看是不是0,同时你也可以再把D423赋个值,然后再看结果

网友B:
要么把触摸屏上定位速度D416改成32位的;
要么把PLC里的D417清一下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就是大神很专业啊!感谢感谢。

网友C(2023-12-15):
感谢,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