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错了吗

楼主(2023-07-12):
这个plc程序用开机脉冲对m0.0为首的16位字节复位后对1.0为首的3位字节置位,置位和复位同时接通,怎么会有先后。null

网友A:
就算是同时接通,它也是有先后先顺序的,程序是从上往下,从左到右扫描的。

网友B:
通常二者同时接通情况下,系统会默认其中一种生效另一个无效的。

网友C:
看描述,一定是程序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