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3):
故障:客户描述给启动指令无反应。
   拿到机器上电修改为普通电机V/F模式面板给定指令测试同样无反应(端子给定指令一样无反应),但在给定启动指令后等待30s或几分钟才启动,把客户参数备份到面板后重新恢复出厂再调V/F模式测试故障依旧。
   个人分析:能正常输出三相都均衡,说明功率部分正常,初始化参数并对比客户参数并未找到异常点,同时故障现象一样,可以排除参数问题。
             怀疑是CPU主控板故障,第一次修富士变频器对主控不太了解,暂未动刀,先把分析思路说一下,请大老们帮指点一下或指正一下思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A:
确定端子之类的电压是正常的?那可以换控制板或者重写个数据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量了24V是正常的。重写参数是指?没修过这个牌子的机器,大哥,能否说的细点

网友A:
换个cpu 板吧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接触器没吸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接触器应该没有关系,给指令后过一会启动,正常启动一次只要机器不断电就可以正常启停,断电后机器内部的电容电量放完再上电就会出现给指令不能即马启动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打算换个CPU板试试。换CPU板需要更改功率信息,基本会改的人都把改功率方法当宝(宁愿多付钱都没人说),不会改功率买来板子也用不了。改功率方法像碧血剑谱一样都视如珍宝,在此不得不膜拜一下咸老师奉献精神值得赞扬。

网友C:
买个改好功率的CPU板就行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买的板子在路上,拿到试一下看看。

楼主:
   拿到控制板测试验证故障在驱动板,目前机器已经修好,故障原因在上图光耦A7840,替换掉故障就消失了。
母线电压的检测是通过一大串电阻降压然后到达光耦A7840的2-3脚,然后6,7脚到运放UPC812通过1脚到控制板,此路径发生故障就会出现母线电压检测异常。
   此机器维修走了不少弯路,原因仔细舒理了一下。
1.第一次维修富士机器不了解电路以级参数设置,第一次上电后故障不再表现,然后加电机测试参数设置错误引起输出异常,然后开始怀疑控制板。
2.验证控制板无问题后开始一直怀疑哪一路电源故障引起,所有电源测量一遍没有发现切入点,又一再次陷入纠结,并没有静下来反思分析的思路。
3.启动延迟故障排除后带10KW电机测试,速度550转以上电机开始震动很严重,测量三相电压输出正常,但是其中一路电流比另一路大2A左右,怀疑
 驱动,测量波形正常,怀疑模块手头没有替换做罢。静下来思良参数是不是设置不对,最后在卖控制板大哥的点拨提醒下对参数进行了一系列修改
 后带电机运行一切正常。
在此特别感谢一下卖控制板的东北郑大哥,实在人,诚心,热心。
下面是他的咸鱼店铺其他同行看看有需要的可以光顾他的店,店主人品不错。

网友D:
楼主很专业,做事情非常认真。感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富士的没遇到过这情况,很早以前修过日立SJ300,给出使能信号后,变频器没有任何反应,当时这种机器连直流母线电压都不显示,需要修改隐藏参数才能显示直流母线电压,这点非常不好,建议在机器上电以后,认真核对一下显示的直流母线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频率,散热器温度等等基本参数再动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