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3):
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支持标准Profinet IO Device设备通讯,体积设计非常小巧,配合Smart200 IO模块来使用,设计风格与Smart200 IO模块类似。

1、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2、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S7-1500/300/1200/200SMART上,作为Profinet IO来使用。
3、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
工程实拍图如下(S7-1500连接ET200SP CN 1500,带7个SMART扩展模块):

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下使用方法:
1.通过接口模块组态插件将接口模块后面实际所接的IO模块类型组态好下载到ET200SP CN中
可以对某个模块进行详细参数配置,比如EM AQ04具体参数配置
2.可通过“模块类型实际比对”,可以比对当前实际插入的模块类型和接口模块组态类型 是否一致
3.还可以通过“PLC 运行时比对” ,可以比对当前实际插入的模块类型和 PLC 要求的类型是否 一致。
注:使用该功能时,PLC 必须是运行状态下、ET200SP CN 接口模块 RUN 指示灯闪烁 状态下才可以进行比对
4.配置 PROFINET 设备
(1) 在网络视图界面的“硬件目录”中,单击“分布式 IO” ->“ET200SP”->“接口模块” ->   “PROFINET” ->“IM 155-6 PN ST” ->“6ES7 155-6AU00-0BN0”,最后双击或者拖动“6ES7 155-6AU00-0BN0”图标将 IM 155-6 PN ST 添加到工程中
(2)分配设备名称,选中绿色网线,右键单击弹出对话框,点击“分配设备名称”。
(3)接下来选择 PROFINET 设备名称,点击“更新列表”,查找 Profinet 设备,可以通过“闪 烁 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最后点击“分配名称”。
(4)PROFINET 设备参数配置,可以自定义修改设备名称,IP 地址 (IP 地址需要改为和 PROFINET 主站设备同一网段) ,以及子网配置如下:
5.配置 PROFINET IO 模块参数
(1)“网络视图”中双击 IM 155-6 PN ST 图标,进入 IM 155-6 PN ST  的“设备视图”界面, 组态接口模块 IO ,双击(或直接拖动)右侧选中的模块即可添加,在设备概览中体现。
(2) 将上文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的模块都按照上述方式组态好,如下图:
(3) 200Smart IO 模块实际对应的映射地址如下图所示:
(4) 将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转至在线
(5)编写程序 (EM QT16 其中一组输出循环流水灯演示) ,在线监控

网友A:
不错 准备入手一个测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正在推出阶段,欢迎测试

网友B:
价格大概多少,已经上市了吧,准备试下,有没有wincc  1200连接案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评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价格如下:

例子详见:
http://www.dl-winbest.com/download/Product%20manual/ET200SP%20CN%E7%B3%BB%E5%88%97%E7%94%A8%E6%88%B7%E6%89%8B%E5%86%8CV2.01.pdf

不知道原厂的价格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厂价格订的很高,一般都是大型项目上用得到,我们这是通过型号连控制连接的IO模块数量,进而做到成本最小化,为客户节省项目成本。

楼主:
ET200SP CN优点:
1)使用西门子原装S7-200smart IO模块;ET200SP CN只作为接口(桥梁),S7-1500/1200/300 都可以使用西门子最便宜的S7-200smart IO 模块;
2)它使用西门子博途自带的GSD文件(用户无需安装第三方GSD文件),使用起来是真方便!
3)由于使用西门子最新的S7-200smart IO 模块,它的模拟量输出可以通过软件设置通道为电流:0-20MA,电压:+/-10V或+/-5V或+/-2.5V ;它的模拟量输入同样可以通过软件设置成电流或电压类型;这些都不需改变端子或使用跳线
其他PNIO由于每个IO插槽都非常狭窄,根本没有空间来完成该项功能
4)使用西门子经典的接力式转发的高速串型总线,带有波形重整编码平衡等诸多当代新技术,是真正用于工业自动化的成熟产品。
a:由于怕信号反射,在模块的最后加装终端电阻(服务器模块);
b:由于怕信号反射,就尽最大程度缩短总线长度,因此你看到别的的PNIO好苗条好纤细,相对工业品来说,散热性不是很友好。很多电缆接线挤在一起,维护也是很大问题。

5)它除了具有PNIO功能外,还具有
a:ModbusTCP服务器端功能,允许电脑、触摸屏、PLC通过ModbusTCP 命令接收模块数据或发送数据给模块;
b:可以与西门子WinCC监控软件直连(使用WinCC自带的TCP/IP驱动);
c:PLC可以使用PUT/GET命令直接读取或发送数据给ET200SP CN相连的S7-200smart IO模块
7)外观设计是一大亮点,它秉承S7-200smart IO 模块的风格,上部为可翻盖设计,中下部为半下沉倾斜式双网口造型;这给目前平庸呆板的工控产品带来一丝新变化!

楼主:
       ET200SP CN的性能,它每1毫秒要通过100M的以太网线与西门子S7-1500、S7-1200、S7-300进行输入/输出的数据交换,因此数据的实时性是非常的高;这也就是为什么西门子近年来主推profinetIO产品的原因,因为它的输入/输出速度已经与它本身自带的IO总线速度相当;而且随着千兆以太网的到来,profinet-IO 速度还会更快,它亦是大势所趋;其意义就是你可以选用各种不同规格的PLC头,但它的身子(输入/输出模块)全是用smart200 的IO模块;
       这里我要介绍一下s7-200smart ,它的前身是s7-200,它原先是美国公司的产品,被西门子在1992年买下,经过简单改造后于1996年左右进入中国市场,在2010年开始研发升级产品s7-200smart ,2017年左右开始大量销售.西门子在s7-200的基础上在1998年左右推出了s7-300系统,之后又推出了s7-1200、s7-1500;西门子早期的PLC产品是S5系列,它的背部总线是线性的并行数据和地址线,末端是要加终端电阻的(图1),否则会产生反射干扰,它这种线性总线有两大缺陷,一是抗干扰能力差,而且容易出现末端反射波;

楼主:
       二是一但有个别IO模块的总线发送器件出现问题,就会影响数据通信,我们曾经在大庆电厂的TELEPM系统中遇到过。后来西门子从美国买来S7-200后,这两个问题才得到解决,当时美国出现了CPLD芯片(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S7-200就是使用该芯片进行总线通信的,每块IO模块都使用一块CPLD芯片,它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发送总线(串行),每个模块从左侧接收PLC发送过来的数据,如果不是给自己的就将数据转发给下一个模块(右侧);另一条接收总线;每个模块从左侧接收数据然后转发给右侧的模块或PLC;这种总线结构是依次接力式转发,线路短没有反射波干扰,也不需要终端电阻(图2);
      同时由于是点对点通讯,发送功率高,大大提高了抗电磁脉冲的干扰能力;因此S7-200在中国20年的生命周期中,一直是稳定可靠的工作着,而升级版的S7-200smart的总线是使用FPGA芯片,它比CPLD 性能更强大,也是采用接力式转发,串行总线,它速度更快,几乎能做到1毫秒与IO模块通讯两次以上(采集或输出数据)
      现在市面上的profiler-IO 产品的总线都类似早期S5的并行线型总线都要加终端电阻,你可以主意到一个突出表现,那就是它的IO模块都是非常窄的一条,为什么呢?因为太宽的话就会产生反射干扰,影响总线通讯;由于每个IO模块非常窄,这就使得接线变得非常密集,而且模块过于细小,散热也不太好,由于空间有限,也就没有继电器输出型模块,总之这种类型的产品比起s7-200smart的IO模块还是略差一点的,而ET200SP CN选用西门子smart200的IO模块就是基于以上原因

楼主:
如果PLC使用S7-200SMART实现PNIO通讯的话,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1.首先添加 GSMDL  文件
点击 菜单栏里“GSDML  管理”添加GSD文件,点击“浏览”导入 ET200SP GSD 文件,GSD 文件用户也可自行在西门子官网下载
2.查找 PROFINET  设备
点击 菜单栏里“查找 PROFINET 设备”,站名称在添加设备时需要使用,可以通过“闪 烁 LED”功能查找当前设备,用户可自行编辑修改站名称
3.PROFINET 网络配置
(1) 选择 PLC  角色为控制器,并且修改对应的 IP  地址 以及站名,与通信时搜索到的 PLC 设备保持一致
(2) 点击“通信”,查找 CPU
(3) 添加或拖拽 ET200SP 文件下接口模块 IM 155-6PN ST V3.3,IP  设置选择用户设置(与 PLC 以及主机处于同一网段下即可)
(4) 添加后选择下一步,添加或者拖拽 ET200SP CN 接口模块后面实际连接的 Smart IO 模块
说明:这里添加的 IO 模块为 ET200SP 的 IO 模块类型,只要 IO 类型或者输入/输出通道 数能和实际 200SMART IO 模块对应即可,例如:在接口模块组态插件里配置的第一个槽位 为 EM  QT16(16DQ Transistor) , 对 应 ET200  SP  IO  可 以 为 DQ  16x24VDC/0.5A  ST  下 面 的 V0.0/V1.0/V1.1 版本,不要选择带有“QI”类型的;EM AE04(4AI)对应 AI 4x I 2-,4-wire ST 下面 的 V1.0/V1.1/V2.0 版本,不要选择带有“QI”类型的。
如果实际 200Smart IO 模块使用的是既有输入又有输出类型的,如:EM DR16(8DI/8DQ Relay) ,这种的 IO 模块只能使用输入或者输出一部分来对应 DI 或者 DQ,所以建议用户使用 只有输入或者只有输出类型的 200Smart IO 模块。

一般选择“BA”或者“ST”基础/标准类型,类型里面不要选择特殊功能的,比如“QI”、 “4tags” 、“MSI”,否则会出错
4.具体 IO 模块的数据映射地址
(1) 实际 200SMART IO 模块使用的映射地址可通过 PNI 起始地址/PNQ 起始地址查看,如第 一个模块 EM QT16 PNQ 起始地址为 128 ,使用时起始地址就是 QW128
(2) 将所有配置好的硬件组态下载到 PLC 中,查看状态可通过菜单栏“PLC”->“PLC”, 查看 PLC 信息进行在线诊断,所有状态正常即可
还可以单独查看接口模块下所连接 IO 模块状态是否正常
(3) 编写程序 (EM QT16 其中一组输出循环流水灯演示) ,在线监控

楼主:
视频实拍S7-200SMART通过ET200SP CN实现PNIO通讯

楼主:
支持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IO同时使用
组态插件实际组态IO模块硬件如下:
其中EM QT16前8个的每个通道实际通过接线分别给EM DE16的前8个的每个通道
连接Modbus Poll测试
(1)组态槽位1的EM QT16寄存器地址为0x0064,所以设置参数如下
(2)点击“Connection”,参数如下,IP填写该模块IP地址
(3)监控或写入EM QT16地址数据,发现与实际模块输出点状态一致
(4)同样,槽位3为EM AQ04,槽位4为EM AE04,其中硬件接线为EM AQ04的0-3通道分别接到EM AE04的0-3通道,监控EM AQ04地址数据都改为“27648”,再监控EM AE04的地址数据

楼主:
连接WinCC测试
使用ModbusTCP驱动连接
(1)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Modbus TCPIP ,在这个驱动后添 加新建连接,如下图所示
(2)右键单击 NewConnection_2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 CPU 类型为“984”, 填入该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192. 168. 1. 10 ,如图所示
(3)现在连接已经建立成功,建立变量并监视,如下图
(4)监控画面如下

楼主:
连接WinCC测试
使用S7-300TCP/IP驱动连接
(1)打开 WinCC ,双击变量管理,打开变量管理器,添加驱动,右键单击变量管理,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添加驱动,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添加好驱动之后,右键单击 SIMATIC S7 Protocol Suite 下的 TCP/IP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系统参数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单位选项卡,在逻辑设备名称选框中选择驱动为:网卡名.TCPIP. 1
(3)右键点击 TCP/IP,选择新建连接,在 TCP/IP 选项下会生成一个名为 NewConnection_ 1的新连接选项,右键单击 NewConnection_1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192. 168. 1. 10
(4)建立变量运行WinCC,已经建立连接并且能读到当前IO模块输入输出数据
(5)监控画面如下

楼主:
多个ET200SP CN连接S7-1200作为Profinet通讯组态案例:
注:S7-1200PLC连接西门子SMART LINE V3/V4触摸屏,中间需要通过多功能交换机A型才能实现通讯连接。

楼主(2023-08-14):
连接组态王测试
使用ModbusTCP驱动连接
(1)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
(2)点击“COM1”,选择“新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莫迪康“ModbusTCP----TCP”, 点击“下一页”。
(3)定义设备的逻辑名称,如“SmartIO_GateWay2” ,点击“下一页”。
(4)设备配置向导,默认即可。
(5)输入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如“192.168.1.10 1/50”
(6)然后点击“下一页”,后面说有参数默认即可
(7)新建测试变量,如下
最后添加画面运行即可,这里不做过多演示。

楼主:
连接组态王
使用S7-300(TCP)驱动连接
(1)新建工程并打开工程。
(2)点击“COM1”,选择“新建”,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西门子“S7-300(TCP)----TCP”, 点击“下一页”。
(3)定义设备的逻辑名称,如“SmartIO_GateWay” ,点击“下一页”。
(4)设备配置向导,默认即可。
(5)输入接口模块的 IP  地址,如“192.168.1.10:0”
(6)然后点击“下一页”,后面说有参数默认即可
(7)新建测试变量,如下
(8)监控画面如下

楼主:
使用PUT/GET通讯
采用1个CPU1511-1PN(客户端),1个ET200SP CN接口模块(服务器)为例,介绍它们之间的S7通信。
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

所完成的通信任务:
S7-1500 将通信数据区 DB2 中的2个字节发送到ET200SP CN所接IO模块QB 数据区
S7-1500 读取 ET200SP CN所接IO模块IB数据区存储到S7-1500 的数据区DB3中的2个字节

S7-1500侧硬件组态和网络组态
1.使用TIA Portal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添加一个S7-1500站点并为其分配网络和IP地址
2.在OB1中调用PUT/GET指令块
(1)通过右边指令树的“通信”-“S7通信”,直接将PUT/GET指令块拖入OB1中。
(2)通过点击“PUT/GET”指令块右上角的蓝色图标开始组态连接
3.在指令块下方的“属性”对话框设置“连接参数”(以PUT指令为例)
(1)选择"未指定",TIA软件会自动创建一个连接(例中:“S7_连接_1”),自动分配连接ID,并自动将该ID号关联至“PUT”功能块的ID管脚;(例中:W#16#100)
(2)务必确认该连接1500侧“主动建立连接”勾选;
(3)手动设置伙伴IP地址(例中:192.168.1.10,为ET200SP CN的实际IP)
4.设置TSAP地址
指令块组态完毕,打开“网络视图”-“连接”选项卡,可以看到TIA自动创建的连接,打开连其接属性后,需要为新创建的连接伙伴设置TSAP

注意:ET200SP CN侧的TSAP 只能设置为03.00 或者03.01 。

楼主:
接上楼
TIA软件程序编程
1.创建通信数据DB块
创建S7-1500 侧发送数据块DB2(接收区数据块DB3类似),数据块的属性中需要取消勾选DB块属性"优化的块访问"。
A.数据块DB2,定义为2个字节的数组;
B.选中DB2,右键“属性”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2.完善指令块设置
发送数据块与接收数据块创建完成后,即可在OB1中调用PUT/GET指令,进行S7通信(通过"PUT"指令块,已经组态连接,如果针对同一设备需要使用GET指令,可以直接使用"PUT"指令的连接ID,例中:W#16#100)
组态插件实际组态IO模块硬件如下:
其中EM QT16前8个的每个通道实际通过接线分别给EM DE16的前8个的每个通道

楼主:
接上文
状态监控
1.连接状态监控
S7连接成功的建立是调用PUT/GET指令的基础,S7连接成功建立后,方能正确执行PUT/GET指令。
在TIA 软件的网络视图中,将软件切换到在线模式,可以监控S7连接状态
(1)选择“网络视图”,切换到“在线”模式;
(2)如果S7连接图标为绿色,则表示连接建立成功,若图标为红色,则表示连接建立失败;
2、通信数据监控
S7连接成功建立后,S7-1500 触发PUT/GET指令,通过TIA 软件监控表和STEP 7 Micro/WIN SMART 软件的状态表,可以监控数据通信是否正常。

上例中,将S7-1500的DB2里 DBB0-DBB1的2个字节传送至ET200SP CN的QB0-QB1开始的2个字节。
上例中,将ET200SP CN的IB12-IB13开始的2个字节传送至S7-1500的DB3里 DBB0-DBB1的2个字节。

楼主:
一台西门子200SMART 型号SR60带有4个ET200SP CN通讯稳定运行视频如下:

楼主:
最经济型方案
使用ET200SP CN 200C接口模块,最多可以扩展3个IO模块,支持S7-200SMART全系列PLC,如有PLC为其他类型,如:S7-1500/1200等,请选用其他类型的ET200SP CN型号
案例如下:客户使用SR60型号的PLC,后面已经挂满了6个模块,项目点数不够用,还需要加一个EM AQ04,那么最经济的就是选用可以带有3个IO模块的型号为ET200SP CN 200C,扩展下最终的点数达到项目的使用要求。

楼主:
一台西门子S7-1500,型号CPU 1511-1PN,带有4个ET200SP CN通讯稳定运行视频如下:

楼主(2023-09-13):
ET200SP CN还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支持与S7-1500/1200/300/200SMART之间使用S7通讯(PUT/GET),该功能不支持与Profinet IO功能同时使用。

使用ET200SP CN实际连接8个Smart200扩展模块,如下:
其技术参数如下:

楼主:
使用ET200SP CN接口模块时,添加对应模块后,一定要在最后一个插槽上 插入一个服务器模块,很多客户这一步都被忽略了,从而读不到地址数据信息,例如下面200SMART的组态操作:

楼主:
客户使用ET200SP CN 1500型号的,CPU类型为S7-1500,现场实物实拍如下:
已经调试成功!
硬件组态如下:

楼主(2023-10-13):
客户使用ET200SP CN 1500这款型号,PLC使用S7-1500带4个ET200SP CN 1500接口模块,现场电控柜实物实拍如下:
目前已经调试成功!

楼主:
你们要的应用案例项目实拍图来啦~
客户使用的是大连德嘉接口模块,型号:ET200SP CN 1500,PLC使用S7-1500带4个ET200SP CN 1500接口模块,现场电控柜实物实拍如下,目前调试成功已经应用在项目现场!

网友E:
可以,先收藏了

楼主:
       目前针对客户现场实际反馈来看,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稳定性非常好,这款模块已经是成熟稳定的技术了,可以完全替代西门子ET200SP,出于考虑模块长时间运行,我们设计200Smart扩展模块类似外壳,其优点在于空间比较大,散热性比较好,后面接的200Smart模块是目前IO模块市场里面性价比超高的模块,所以考虑后面接西门子原装200Smart扩展模块或者德嘉兼容200Smart扩展模块(完全兼容西门子200Smart扩展模块),这种模块要比西门子ET200SP后接IO模块接线方便,而且散热稳定性方面更佳。
       另外如果批量采购的话,可以咨询我们,附ET200SP CN系列用户手册一份供大家参考。

楼主:
       西门子PLC S7-300和S7-1500系列,在中大型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应用广泛,为用户提供了控制系统的解决方案。在这类自动化控制系统中,由于设备较多,需要控制的点数也较多,因此需要配置扩展模块;大连德嘉分布式IO模块系列为用户提供了解决方法,包括ET200SP CN1500、ET200SP CN1200等多种分布式IO模块供用户根据现场的不同情况来使用。
       本文下面就为您介绍一下大连德嘉分布式I/O模块的产品特点,供用户进行参考。
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支持标准Profinet IO Device设备通讯。
1、可实现环网冗余功能(带有双网口系列),支持 RT实时通讯模式。
2、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S7-1500/300/1200/200SMART上,作为Profinet IO来使用。
3、配置参数通过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组态插件填表式完成。
4、可替代西门子ET200SP(IM155-6PN ST)使用,硬件组态完全一样,实际硬件换成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GSD文件使用西门子ET200SP文件。
5、具有S7-300TCP/IP或者ModbusTCP协议,可将西门子或德嘉系列Smart200 IO模块连接到上位机,用作数据采集及操控。
ET200SP CN网络拓扑结构(双网口为例)

楼主:
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
用法以S7-200SMART为例
最多支持12个Smart扩展模块
一共5种型号供用户自行选择

楼主:
       现场采用西门子S7-200SMART PLC作为控制器,与上位机WinCC直接连接(使用大连德嘉多功能交换机,其功能:S7-200SMART直连WinCC,无需OPC,使用TCP/IP通讯驱动连接),PLC后面的IO模块槽位已经不够用了,现场需要参与的IO点数比较多,采取方案是加入一个大连德嘉ET200SP CN接口模块,来扩展其IO数量,其中一款型号最多支持12个200SMART 扩展模块,其中200SMART扩展模块可以使用西门子原装的,推荐使用使用大连德嘉兼容200SMART扩展模块(性能稳定,价格超低)。
具体方案如下:

楼主:
       ET200SP CN 200系列型号特别适用于S7-200SMART PLC,对于改造项目很适合,现场需要加一些点位,但是本身CPU后面已经接满了6个SmartIO模块,这样就需要这种接口模块扩展下IO,采用Profinet IO通讯方式,根据所接模块数量以及价格区分一共三种型号,分别为ET200SP CN 200A(可接12个SmartIO模块/双网口),ET200SP CN 200B(可接12个SmartIO模块/单网口),ET200SP CN 200C(可接12个SmartIO模块/单网口)
ET200SP CN 采用标准工业 24V (>6W) 直流电压供电,如图:
LED 指示灯说明

网友F(2023-11-15):
方案不错,楼主有资料发一下看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使用说明发给您一下,查收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使用说明发给您一下,查收下
感谢楼主,研究一下看看最近有项目需要的话买一套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好的,使用方式和西门子的一样,用法也一样,基本没啥区别,祝生意越来越好!

楼主:
使用我们这种方法,对西门子编程来说,是无缝连接,不需要额外添加东西,是完整一体的。如果使用其他的方法,也有很多,但是会带来编程上的额外工作,而且要求现场人员要熟悉很多新的东西,因为它跟西门子匹配的不是很完整。而我们的接口模块,编程软件使用的是西门子的,硬件也是西门子的,使客户使用起来非常的得心应手,客户体验度高,编程体验也好。如果西门子后面接的是三菱的模块,那是什么感觉?如果接的是品牌还不如三菱的其他产品,那体验感会更差!我们的产品整齐划一都是西门子的,兼容性和项目整体完整度都要比其他方案高出很多。

楼主(2024-01-05):
当SMART PLC想要扩展多于6个IO模块时,尤其是适用于这种小项目,可能在需要2-3个扩展模块,这样直接加个我们这款型号为ET200SP CN 200C的接口模块就能最多挂接3个200SMART扩展模块了,非常方便,只需要在硬件组态里使用Profinet网络就行了,扩展模块的IO地址直接使用编程软件的组态地址。
如果想要扩展更多的模块还有更多型号的ET200SP CN接口模块,如型号:ET200SP CN 200B可支持6个扩展模块;ET200SP CN 200A可支持12个扩展模块。那么现场点数比较多,如果超过12个扩展模块,就依次往上加ET200SP CN接口模块。
结论:SMART PLC也可以做大型项目了,这样可以节省成本,而且对于工程师来说,调试程序也很方便。
大连德嘉工控设备有限公司为您提供PLC通讯解决方案!
下面为客户现场实拍照片,使用接口模块型号为ET200SP CN 200B,已经长期稳定运行!

楼主:
Smart200 PLC用德嘉ET200SP扩展I/O模块的最大好处是:
(1)编程容易;
(2)使用西门子smart200同类型I/O模块,对系统维护备件储备减轻压力;
(3)扩展后的I/O模块输入/输出速度是豪秒级的,几乎与smart200PLC直接挂接的I/O模块速度相同;
(4)如果使用ET200SP CN200A型,它自身带有两个网口,可以省下一个工业交换机,布置网线连接更便捷和随意;
(5)德嘉是10年以上的老公司,技术实力有目共睹,靠以太网接口转换设备和PLC起家,对网络通信有10年以上经验,而这款ET200SP更是具有超强抗干扰能力,不会掉线!
题外话:我们有很多客户都是因为前些年的设备损坏找不到原产家(不存在了),而找到我们的产品进行升级替代,能够十多年还不换公司名子和电话号码,而且一直靠技术领先活跃在工控领域的实力派—大连德嘉,您要记住的名字!

楼主:
感谢客户信任
大连德嘉ET200SP CN接口模块最多支持接12个Smart IO模块
大连德嘉ET200SP CN接口模块无论是可靠性、抗电磁干扰、输入输出精度和速度,都是顶级高配,而且使用的驱动还是西门子博图软件自带的ET200SP,你不用再添加新的GSD文件,太省事了,几乎不用学习就可以立即使用。

楼主:
下面为客户现场实拍照片,使用接口模块型号为ET200SP CN 200C(可连3个Smart扩展模块),调试成功,反馈测试照片,已经长期稳定运行!
如果想要扩展更多的模块还有更多型号的ET200SP CN接口模块,如型号:ET200SP CN 200B可支持6个扩展模块;
ET200SP CN 200A可支持12个扩展模块。那么现场点数比较多,如果超过12个扩展模块,就依次往上加ET200SP CN接口模块。

楼主(2024-07-01):
大连德嘉自主设计研发的ET200SP CN系列接口模块,支持标准ProfinetIO Device设备通讯,体积设计非常小巧,后面挂接的是西门子200Smart的IO模块,而且对于数字量输出类型的模块来说,可以挂接继电器输出类型的模块,这点要优于西门子原装的ET200SP模块(西门子原装ET200的IO模块体积太窄,所有只能有品体管类型,没有继电器的安装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