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3):
1.接线变频器侧用成品网线,另外一头剥开,3/4/5/6接通讯BD板的端子,注意要短接RDA和SDA,RDB和SDB;
2.FX5U的通讯通道用K1,FX5S的通讯通道用K2;
特别是第二个问题,查不出来啊,搞了好久。

网友A:
具体时间啥问题?用串口助手读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时间啥问题?用串口助手读读看

我之前用的FX5U的通讯通道用K1,后面用的是FX5S不知道通讯通道用多少,参数没改,连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时间啥问题?用串口助手读读看

我之前用的FX5U的通讯通道用K1,后面用的是FX5S不知道通讯通道用多少,参数没改,连不上。
5S哪个通信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FX5S配的FX5-485-BD,用的变频器指令,指令倒数第二位是通讯口的设置。
FX5S不能和FX5U一样用1,我这里改成2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5S配的FX5-485-BD,用的变频器指令,指令倒数第二位是通讯口的设置。
FX5S不能和FX5U一样用1,我这里改成2就好了。
5U本体自带的485口是通道1,再扩展485BD是通道2
5S扩展485BD也是通道2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5S配的FX5-485-BD,用的变频器指令,指令倒数第二位是通讯口的设置。
FX5S不能和FX5U一样用1,我这里改成2就好了。
也就是说,5S使用ADPRW指令时没有通道1的,从通道2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