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3):
求助各位大神,今天我用somove连接LXM32AD12N4,下载好了DTM文件,用modbus连接,一共9个伺服器,其中8个是2017年生产的都可以连上去,只有一个是买的二手的2011年生产的同样的型号怎么都连接不上去请问是什么原因,万分感谢 。
其他几个一连接三网线扫描一下就出来了,就是那个买的二手的2011年生产的怎么都扫描不出来,是不是要修改什么参数还是用老版本什么的。新手小白求教,求教

网友A:
用面板看通讯参数波特率,校验,停止位,设置一不一样

网友B:
老版本的DTM不支持我估计1.9的可能支持,以前碰到过ATV61的老版本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