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4):
一个老款【智控A8伺服驱动器】出现的问题是
1;在只给使能的情况下【外部不接脉冲信号】,此驱动器带的伺服电机回自动高速旋转

2;旋转的速度不受控制【不排除测试时,没有设置好相关参数】

3;驱动器的参数,不自动如何恢复出厂值

问题问题简单讲:就是在无脉冲输入的情况下,只要伺服驱动器有使能信号,电机就会高速旋转。

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请分享下您宝贵的建议!

楼主:
附上A8伺服说明书1份
因为是早期产品,售后联系不到相关厂家!

参数也不知道如果恢复出厂设置【闲置前,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闲置了块10年了吧】

网友A:
是不是在面板给定速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在面板给定速度模式?
不管时在【速度模式】还是在【位置模式】都是一样的

也怀疑过,是速度模式的原因 切换到位置模式,现像也是一样的,没有给定脉冲的情况下,只有使能信号时,电机也会高速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