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7-14):
我们供给客户一台直流电源输出设备,例如设定350V,我用万用表测测了很长时间输出是很稳定的,电压是最多只有零点几伏的波动。但我们客户接入他们的测试件之后,通过通讯端口读出的电压是有很大的波动(测试件此时未运行),最低和最高相差接近100伏,如图。后面换了一台进口高压直流电源,读出来的电压就是接近一条直线。
想问下:1.这样的波动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万用表完全测不出来?我只知道万用表响应肯定会慢些,但不至于几十伏的波动都看不到吧。2.那些大量的毛刺是纹波电压还是输出不稳定产生的电压波动?

网友A:
是不是AD转换电路有问题?

楼主:
目前为止不太清楚,厂家只是说比较难解决,具体原因没讲。

网友B:
万用表一个是相应, 一个是平均. 杂波平均幅度就小了. 也许快速万用表用峰值(最高保持)可以测出.
电源是怎么来的?直接整流,还是开关.开关的一个是调节特性开关噪声,一个是后面滤波电容电感.

网友C:
这个电源范围有点强,见过的维修电源输出也就0~60V左右。

不知道内部是什么方式降压&升压;

开关电源不可避免有纹波,但是楼主这个电源纹波太大了,

网友D:
通讯口是本身设备上的还是客户外加的,通讯设备是不是容易受干扰?
一般差的都是上电,负载突变,电源输出不怎么样。

网友E:
就像水一样,你看着挺干净,里面是有杂质的,好的电源就像纯净水,价格高是有道理的;

楼主:
我是想了解下这个波动是哪个参数不达标?厂家说那些毛刺是电压纹波,我自己理解是电压稳态精度未达到。刚好合同里面这2项要求都有列。

网友F:
动态响应要快,
加电容去耦合,
接地要达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想了解下这个波动是哪个参数不达标?厂家说那些毛刺是电压纹波,我自己理解是电压稳态精度未达到。刚好合同里面这2项要求都有列。

你那些杂波是非线性元件产生的谐波之一,这在各种由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的电路装置中普遍存在,只能通过加强滤波去除或者减小其幅值。

可以通过增加Π(派)形滤波电路滤除,例如增加电感、增大电容量来滤除这些杂波。

我估计你们在设计电路时没有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加上大容量高压电容不容易找到,而且价格也不菲,才造成这种问题。